虛焊的形成原因和維修技巧

楼主(2009-09-18):
在電器維修工作中,經常會碰到虛焊的故障。據估算,虛焊的故障率超過半數。由於故障發生的區域不同,故障現象也千奇百怪。最好修的虛焊,一眼就能看出,自然一點也就成功;碰到難修的虛焊,維修起來可就不那麼簡單了。
  瞭解虛焊形成的原因和過程對於維修來說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本人在多年的維修實踐中,對於虛焊形成的原因及過程有過細緻的觀察和分析,總結了一些心得願意與同行在此討論。
虛焊形成的原因大致有三類:即高溫、外力作用、焊接質量。一般正規的大廠機器在焊接質量方面的問題比較少,故在此暫不討論。下面談談前兩類原因。

首要原因是高溫。我們在維修機器時經常會遇到二極管,大功率管,大功率電阻等發熱元件的引腳容易脫焊。為什麼呢?原來故障的根源是金屬受熱膨脹引起的。就拿二極管來說,有些地方使用的溫度會超過80度,這樣的溫度雖不會使焊錫熔化,但足以使焊錫膨脹。在關機後焊點溫度又降至室溫,管腳與焊錫就會收縮。由於焊盤中間部分厚,不易變形,應力會集中到較薄的邊緣部分。高溫時邊緣受到擠壓,低溫時又被拉伸。隨著開機關機交替變化,擠壓和拉伸在週而復始在進行,時間久了,焊接處就會因金屬疲勞而出現開裂。
   說到這裡,我們知道了發熱原件易於虛焊,那麼不發熱的元件受溫度的變化,會不會就沒有影響呢?當然也不是絕對的,那還得看情況再下結論。例如,本人修理過一台韓國產的大宇牌彩電,所用的跨線多處脫焊。一般來說,工作在小電流的情況下,導線的發熱是可以不計的,那為何也會脫焊呢?經過仔細分析後,發現該機線路板上所用的跨線較長,儘管銅線的膨脹係數相對來說不是很大,但銅線的長度比較長的話,再加上機器工作時內部的溫度比較高(相對室溫),受熱引起的長度變化就不可忽略了。實際上,跨線又是緊繃在線路板上的,這樣,溫差的變化使得跨線的長度也略有變化,而對焊點產生了外力,加之焊點過小的話,也是容易引起虛焊的。其實細心的朋友們也應該注意到:就有一些工藝講究的廠家在跨線的中間彎曲了一段,可見設計者獨具匠心了吧。此外,還有很多的元件廠家在引腳上也用了此招,如一些大功率電源塊在引腳處的中間也都彎曲了一段;大功率管的固定不採用螺絲鉚而採用彈性鋼片壓緊。這樣因溫度變化而產生的位移就不會對焊點帶來應力,也就不易產生虛焊了。
   還有一類就是外力作用引起的虛焊,有兩方面因素。一方面是由振動引起的,一般都發生在重量較大的元件引腳上,如行輸出變壓器、開關變壓器等;另一方面就是操作引起的外力,一般發生在各個音視頻插孔、天線插孔、高頻頭和手動開關上,這些元件的引腳往往由於外力作用過大,從而引起脫焊                                                                                                    下面再談談虛焊的檢修技巧。
  方法一:直觀檢查法
一般先尋找發熱的元器件,如功率管、大電流二極管、大功率電阻、集成電路等,這些元件因為發熱容易出現虛焊,嚴重的直接可以看出,輕微的可以用放大鏡觀看。一般剛焊好的引腳是很光潤的。當邊緣受到影響時,由於不斷地擠壓和拉伸,會變得粗糙無光澤,焊點周圍就會出現灰暗的圓圈,用高倍放大鏡看可以看到龜裂狀的細小的裂縫群,嚴重時就形成環狀的裂縫,即脫焊。所以,有環狀黑圈的地方,即使沒有脫焊,將來也是隱患。大面積補焊集成電路、發熱元件引腳是解決的方法之一。
  方法二:敲擊檢查法
有時候虛焊故障表現為一般情況下開機無異常,偶爾出現不正常,這一類機器比較難修。第一,這一類機器開機看不出有什麼異樣;第二,用儀器儀表檢查不起作用;第三;往往直觀也看不出明顯故障點。這樣的機器切不可採用大面積補焊的方法維修,那樣,反而掩蓋了故障的真象,因為這類故障不僅僅是焊點的原因,還可能是插件、導線和元件內部故障造成的。就虛焊而言,一般多發生在電流較小的元件上,而且也不會有高溫燒灼痕跡,因為大電流的焊點一旦虛焊,接觸電阻變大就會產生高熱,斷裂面很快就會氧化燒焦,故障會也就進一步加重,現象就不會很輕微。而發生在電流較小元件上的虛焊,有一部分是焊點輕微的開裂引起的,還有一部分是元器件引腳在裝配前就已經氧化,根本就沒有與焊錫浸潤,而是被焊錫包裹在中間,對於這種不「虛」的虛焊,就得細心地檢查,如用放大鏡看不出故障點,可將機板平放在桌上,下面放一塊軟的墊子,用起子的木柄輕輕敲擊元件或機板,同時看屏幕的圖像(當然也可以關注喇叭的聲音)。起子不時地改變敲擊點,看哪個區域最敏感。確定一個比較小的範圍後,再用竹籤輕輕撥動附近的元件,也可再用放大鏡進一步觀察元件引腳,最終找出故障點再予以補焊。有時,也可用此法的另一種形式——扳動大的元件。如高頻頭,行輸出,散熱板等從而改變機板某一部分的形狀,使虛焊引腳產生位移從而找出故障點。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整個檢查過程動作一定要輕,如果動作過大,就可能把原來接觸不良的氧化層磨掉而一時查不出故障。甚至有的機器需要較長時間的使用才可能再度出現故障現象。事實上虛焊故障始終未被排除,這應該不是我們希望的結果。

网友:
嗯.寫得好.值得看.

网友:
明知有虛焊現象,放大鏡加眼鏡,眼睛瞪到托窗.....
哎~頭殼莫列燒阿

网友:
還是得靠經驗來檢查咧..

网友(2009-11-11):
虛焊要觀察真的要眼力和經驗了
謝謝大大的提醒以及解說,超詳細的~感謝

网友:
看完這篇 又對於空焊有更多的了解~

先從會發燙的零件開始找起會比較恰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還有那麼多的學問..感謝分享:)

网友(2009-12-17):
謝謝大大....看完了這篇新手的我又增加了不少功力

网友:
如果還有圖片輔助的話,一定可以幫助我們這一些初學者更進一步提升維修能力.無論如何還是謝謝大大的解說!!!

网友:
非常實用的文章跟技巧提示

网友(2010-03-01):
還是一樣江湖一點訣~經驗經驗

网友:
十分受用,非常感謝

网友(2011-03-21):
還有空焊的問題?
唉!我這個新手何時才能出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