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電容為什麼會爆漿

楼主(2009-09-18):
出處:PConline
責任編輯:xcm

作者:TNAK

大家在中學上學時都學過電容的作用是濾波的,可以把脈動直流變成近似直線的直流。所以在主板上會有不少電容來濾除相關電路產生的雜波,特別在CPU周圍有的主板會有多達10餘個電解電容,這是因為CPU工作在幾百兆甚至數G的高頻下,必須保證電源的絕對純淨,這時就需要使用大容量的電解電容來濾波。由於主板的安裝空間和限制,只能使用十餘個小容量的電解電容(6.3V1500UF)並聯的方法來達到大容量電容的效果。當電解電容的容量下降時,供合CPU工作的核心電壓就會變差,其中會竄入周圍電路產生的雜波和開關電源電路自身的波形,這時主機就會表現出系統極端的不穩定,運行速度下降,容易藍屏死機。

  以前的許多雜誌和網站上也都談過有關主板電容鼓泡漏液的事情,大都集中在某一個或兩個品牌。今天,我就來分析一下主板上的電容為什麼會鼓泡?某網吧用了一批845主板,但是發生了CPU周圍多個電容鼓泡漏液,造成主機工作時經常死機,沒有正常運行,導致網吧生意下降,沒有客源。出現問題的電容型號為:GSC,T10A,RE105度,6.3V1500UF。

該問題出現的比較奇怪,845主板銷售也不少,為什麼只是網吧裡出現電容鼓泡現象呢?為什麼同樣是在網吧裡用的其他機器卻沒有出現此類現象呢?

  大家一般都會認識,電容只要鼓泡漏液都是因為過壓造成的。其實,並非如此。電容鼓泡漏液的最終原因都是因為過熱。電解電容因為其結構特性,內部裝有電解液,在使用過程中如果出現過壓現象,這時電容的漏電流增大,電容會在短時間內迅速發熱,導致電容的溫度升高,電容內部的電解液會因高溫變成氣體致使電容內部的壓力增大。當這個壓力超過電解電容的鋁外殼承受壓力的時候,電容就會發生爆炸。為了避免電容爆炸造的不必要的人身和物品損傷,每個電解電容的頂部都有成十字或三叉及其他形狀的壓力釋放點,這是人為的製造壓力薄弱點,當電容內部壓力過大時,就會從此處洩壓,避免產生爆炸情況。

  再有一點,電容的耐壓。標稱6.3V的電解電容,其實際擊穿電壓應該為7.8V。而CPU的核心工作電壓只有1.5V多一點。按理說,這個電壓是無論如何不會造成6.3V的電解電容過壓的。

  我們再來分析一下主板結構。該型號主板CPU周圍使用的電解電容是為CPU供電穩壓濾波的,10個電容全部為並聯結構,總容量為15000UF。其排列為一字排開。該主板支持PIVCPU,CPU的核心電壓值為1.5V。這個電壓是由開關穩壓管T經過整流二極管D把電源輸出的+12V直流電壓變壓後供應過來的。根據電路,只要開關管不擊穿短路,電解電容絕對不會過壓鼓泡的。如果真的是開關穩壓管擊穿,那CPU也一定會同時報廢。

  仔細觀察主板結構,這10個並在一起的電容並不是全部鼓泡,有的鼓了,有的沒有鼓。如果是過壓,這10個電容絕對不會有一個倖免。

  結果只有一種可能,電容過熱!

  仔細觀察就可以發現,這10電容中,靠近CPU散熱器和波波磁環的電容都鼓泡,而在風扇卡座後面因為被支架遮擋的或較遠的就沒有鼓泡。大家都去過網吧,網吧的機器好像是成年不「洗澡」的,只有到網吧易手了,老闆不想幹了,把機器賣了,這時買機器的人才會為了多賺點錢,對機器除除塵。正因為網吧的機器是24小時不休息的,而多數網吧老闆在開業的時候,為了降低風險購買的機器都是低檔機,只要能開機運行就可以了。當然這些低檔的主板滿足家庭使用是綽綽有餘有餘的,一般家庭平均一天開機兩個小時就不錯了。但是因為網吧機器連續工作,再加上不除塵,CPU和主機散熱不良,導致CPU散熱器溫度過高,會達到60-70度。電解電容短時間的靠近這樣的高溫物體,也不會出現什麼問題,但是幾千個上萬個小時的如此工作,各部分元器件會過早的進入失效期,電解電容會因周圍環境溫度過高,而內部壓力過大,最後造成電容斷續爆裂而漏液。

网友:
許多物質長久高溫就會變質老化, 所以電子產品都要做高低溫酸雨 MTBF 測試實驗.

感謝分享!

网友:
我個人經驗是風吹不到的地方就有機會過熱股包.....風吹到的都沒這問題

所以隨著CPU架構不同,原廠風扇的設計不同,會造成某面可以透過散熱器吹

出來的風散熱,某面吹不到風甚至還和發熱的元件放在一起的就危險了..

所以板子上出事的大多是CPU周圍的電容,其他地方的機會比較少....

如果是使用非原廠散熱器的情況,若讓該吹風的地方吹風可以減少股包機會..

网友:
能力有限,不知如何往下追查

圖中AGP插槽旁的EC79電容漿爆(已拆下的那顆),不知是否也是高溫所造成的,目前此主板只要接上4PIN12V的電源,風扇抖一下就斷電了,爬了一下文概略得知是其短路引起,但用電表測量4PIN12V座的黃黑線並無短路現象,目前能力只找出漿爆的電容,想請問了解這主板的前輩們,此電容故障是否會造成4PIN12V的電源接上,風扇抖一下就斷電了有關?而這部份這個部位是供電給AGP的嗎?該如何繼續修下去?
放大再看

网友A:
主題沈下去了,推一下...

网友:
不只ATX12V 4P短路,3.3V/5V等其他電壓迴路有異常也會導致電源斷電。

网友:
你有沒有對主機板的主電源插座、ATX12V插座打過對地電阻?

用蜂鳴檔...除了GND可以B~~~~之外,其他各路不能B的都不准B...否則就是有短路

所以一起動風扇轉一下就停了..

网友:
謝謝兩位的回覆,之前有對4PIN的插坐打對地電阻測試,並無短路現像。
這塊主板如果只插主電源(不上CPU,不插4PIN12V)是可以開啟電源的,這樣是不是代表主電源插座的迴路暫無問題?
而圖中電容拆掉的部分及其下方的MOS是屬於那一種區塊的供電電路呢?
因才疏學淺,這幾個SMT電阻編號如18A,48C等電阻值到底如何讀出大小?(已解決)
PS.我找到W大電阻標示的文章了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535&page=1#pid198113

网友:
爆爆完裡面素子本體,如完好就表示該產品電解液很爛
爆爆完裡面素子本體,如粉身碎骨就表示該產品製程很爛
爆爆完裡面素子本體,如變黑就表示該產品壽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題沈下去了,推一下...

先換一顆確定沒問題的  POWER 來試試

网友:
是的!我已換過正常的POWER、而原POWER到其他主機也可使用,這個基本程序都做過,才進去找問題的。

网友:
趁有空補一下這篇,電容會爆裂,有如上述說明一樣是熱能產生爆裂,但你想一想為什麼別人的就不會
,主因還是在於電解液的優異性,很多人都說日系電容很優,是沒錯的,但其優點在哪?理所當然在於電解液,日系電解液對熱能處理得很好,
此乃電化學調製勝過我們的地方,在這方面很複雜個人不多說,其餘如物料或製程其實大同小異,沒有特殊之處
再來就是容積空間問題(這方面就是台系陸系失敗之處),由於主機板所使用之電容的尺寸大多是 8~10mm(圓直徑)高度 16~35mm
外觀感覺沒什不同的,但其內部素子就差異很多;現今主機板運轉頻率愈高,其使用的電容ESR值要求愈低,在這條件之下,電解液阻抗已到極限
,只有提高容量應對,想對之素子會變大,素子變大內部空隙變小,無空間讓熱能循環散熱及氣化的氣體容納,此時只好衝破防爆蓋洩壓
,慢慢電解液溢出蒸發乾掉(我們一般看到的情形)

网友:
供應CPU電力的12V沒有短路並不表示電路是好的,也有可能是斷路,無法完成開機程序IO monitor 將POWER OFF.

网友(2009-10-31):
只知道電解電融會爆掉
詳細原因不清楚
看了這篇獲益良多
很多前輩講解 更顯得精采

网友(2010-01-14):
電解電容會爆,可依外觀觀察出
但固態電容會不會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固態電容也是會爆,只是它不會嚴重外爆,它算是內爆型,就是內部有裂斷痕,不信的話你將好的固容往地面拋幾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來如此啊!

网友(2010-04-30):
謝謝您的分享資料,難得經驗

网友(2010-06-10):
感謝分享  很寶貴的資料   收下嚕

网友(2010-11-04):
感謝版主無私分享

网友:
小弟有一個疑問…如果以本例來看…10個電容並聯成15000u 6.3v…其中有的是因為過熱造成爆電容…
那爆的電容是否可以換成更高一點的…比如3300u的…還是要換一定要10個都換變成並聯完33000u 6.3v的
會比較好一點呀…

网友(2011-07-13):
幾乎所有的故障都跟溫度有關係
如何散熱將是一門很大的學問
Thx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有相同的疑惑....還請知道的前輩賜教

另外  有辦法不使用工具看出固態電容是否爆了嗎?

网友:
這個我有一次拿烙鐵去解焊mos...
不注意去碰到電容...
然後就看到電容慢慢的長高...

有儀器的就用示波器看..
不然就拆下來量..
好像也沒有特步?

网友:
又長了些知識~~

网友:
真是受惠無窮啊~感謝諸位大大

网友:
很實用的資料.謝謝您的分享!

网友(2011-10-03):
常常在拔牙 可是卻不知為何牙痛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