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可以幫我嗎電腦螢幕掛了

楼主(2009-09-18):
這顆螢幕本來是畫面上半部沒有畫面拍一下搖一下有時候會有,看過這裡的討論想說是垂直晶體空焊就拆開來
結果發現真的是垂直晶體的7根腳有一些搖搖晃晃的,就自己補焊了
補焊完再裝回去完了它竟然掛了, 現在電源按下去只聽到繼電器的聲音 沒有聽到螢幕有充電的聲音電源燈有亮
我拆下水平電晶體量過了應該沒壞 Panasonic c5552 黑棒B集紅棒E集 導通反之不導通 黑棒B集紅棒C集 導通反之不導通
黑棒C集紅棒E集不導通 ,旁邊的二極體我也拆下來量過了 沒壞,不知道我還要往哪個方向去找問題
反馳變壓器應該沒有動作因為我做高壓帽放電都沒反應

新手不知道怎麼把照片貼出來耶有人可以教我嗎
我不敢通電時做量測耶怕電死 我只有指針式的三用電表 只有靠這裡討論區的大概哪個元件有問題就拆下來量

网友:
隨便到處逛逛回回文到達10篇就可以利用媽咪網站po圖!
記得要看版規跟多爬文!

修 CRT 螢幕非專業很危險, 你的問題我也不會解, 要等高人看到幫你!

CRT 螢幕二手網拍找一找說不定100~500元就能買到好的了, 修不一定划算, 賣掉還可賣 100 元上下.

修這個很危險...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大大的看法,我家也有crt如果你要買在聯絡我喔。

网友:
樓主清將廠牌型號標示 ,一般這樣故障是一只fet故障它工能是二次電源調整在crt頸部下方一塊約5公分的散熱器上, 也可用monitor schematic 搜尋電路圖.

楼主:
謝謝大大指導 我有拍張照片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散熱器上的零件
這個CRT 螢幕是 SAMPO AlphaScan 718 17"螢幕
我去拆來量看看http://cid-622af5c88fcd608e.skydrive.live.com/self.aspx/%e6%96%b0%e7%9b%b8%e7%b0%bf/%e7%85%a7%e7%89%87.jpg

网友:
確認一下,好像有一條線沒插...那一條沒差的話.螢幕會有一個亮點

楼主:
拆下來了 不會量 不知道好壞 用指針三用電表電阻檔 G-S G-D 不導通
紅棒D 黑棒S 會導通, 黑棒D 紅棒S 不導通 , 黑棒碰一下G 再回 D導通
編號是 IRFS634A
有去找 只找到 IRFS634A 是 250V 8.1A N型通道 MOSFET
不知道這樣是好的還是壞的
爬文說 三用電表無法量測 場效電晶體 FET
回樓上的 螢幕根本沒有亮也沒聽到啟動聲音 確定電線應該都有插上
繼續努力中

网友:
看一下圖好像是徧向線圈的Connector, 大大確認一下徧向線圈是套在CRT頸部像喇叭狀的線圈,有四條線接到大板子,有接嗎?

网友:
好像有一條線沒插如果是徧向線圈會把crt 燒一個黑點,也看不到影像, 也可能造成過高壓啟動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