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oly view pt-525a

楼主(2009-09-19):
大家好,想要請教一下這台接電源之後按電源鍵都沒有反應,但是看變壓器的燈有亮,請教一下壞掉的問題點在哪呢?有傳圖片上來。

网友:
請先寫出你的初步量測結果,變壓電壓是幾伏、送往ad板處的接腳有無電壓,電壓是幾伏..等等
甚至是排除開關故障問題了沒,不然這個問題可以有好幾十種答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紅冠大公雞你好,因為不太會測量,但有數位三用電表可以教我怎麼測試嗎?

楼主:
本來想說是不是按鍵沒通電,結果測試用三用電表嗶嗶檔接觸開關二端按下開關三用電表會嗶嗶叫,所以按鍵應該是正常,不知到是不是排按鍵哪排連接到ad板的排線有問題,要怎麼測呢?

网友:
可能是外置12v供電器內部電容器壞 ,先交換一個, 交差試驗就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的意思是說變壓器有問題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請看一下版規再發言,第二條有請大家貼圖用800*600解析度,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麻煩各位遵守。
這次我幫你改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好謝謝大大,下次我會注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已經有換過變壓器試過也是一樣的問題,都沒電源反應,還需檢查哪方面嗎?

楼主:
剛剛也有量過高壓板的3v,12v的電壓,負極o v都正常,還需要檢查哪方面呢?

网友:
之前我也曾碰過跟你一樣的問題..
按電源鍵沒作用..拆開後發現高壓版連接ad 板那邊有個保險絲燒斷了.
您的機板跟我之前的不一樣.你找看看..

楼主:
可是保險絲是指撱圓型的哪一種嗎?我的沒有看到,可以跟我講大概長什麼樣子的嗎?

网友:
大概長這樣..

不過要看廠牌跟型號...可復式的大概是綠色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請問一下哪我是不是用數位電表,之後切到有嗶嗶聲的試試二端看有沒有通會不會叫喔。

楼主:
中間是不是白色的哪個就是保險絲,我有量二個都有叫,所以保險絲是正常嗎?

网友:
這一款曾經碰過按鍵座脫焊狀況跟樓主很像,但是座腳間隙很密,重焊要小心
也有可能是a/d板故障,如果是a/d問題就比較難搞了,穩壓輸出電壓跟mcu,24c16都可以查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可是按鍵我用三用電錶量都有通,a/d板穩壓輸出電壓跟mcu,24c16,可以指導我一下如何查呢?

楼主:
不好意思有人可以指導我一下嗎?

网友:
奇美此種結構的螢幕較難修理,因為在高壓板及A/D上都各有一組電源迴路,只要有其中一者故障都會導致異常。
之前修過類似的案例是A/D上電源電路二極體及電容比較容易出狀況。

网友:
A/D板上的穩壓IC有電壓嗎?

网友:
其實液晶螢幕要工作其實原理很簡單,只要滿足兩組電源+一組訊號即可

兩組電源 panel 與B/L

一組訊號由A/D提供

PANEL無電壓(NB 可能是3.3V,MONITER 可能是5V,要看規格),由TN面板特性可得知,畫面會全白

B/L 不亮,螢幕不會亮,但是有訊號有PANEL VDD的話,還是可以在黑畫面隱約看到顯示的畫面

A/D異常顯示會有異常

15"螢幕的規格

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