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驗用電源

楼主(2009-09-19):
我想做個便宜的實驗用電源,各位大大有電路圖? 急用!!

网友:
給你電路圖你就可以做出來嗎?
買零件的地方, 有一種東西叫做"套件"
可以買一個回家玩玩比較容易.

网友:
去材料行買吧,都有一包的,電路板也幫你洗好了,不過不便宜喔= =

如果電流不大,去買78系列的IC跟一顆變壓器就好嚕,7805 ~ 7812應該就很夠用了。

如果還想要範圍好一點的就是去 上網拍買一台電源供應器,約900元。

還想要好一點的,去中古儀器電買,約2000上下就可以買到不錯的喔。

网友:
5伏特 1安培

這是最簡單的

楼主:
有可調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google找lm317,連詳細電路都給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