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主機板開機沒有畫面有看過版內的文章?(維修完成)

楼主(2009-09-19):
故障起因:第一次開機開得起來,有畫面進入作業系統後,結果沒有辦法關機,然後在強制關機後,在開一次就發生開機沒有畫面
主機板型號p4p800
故障情形:開機沒有畫面,可是開機有正常逼一聲
我有按照這兩篇下去檢查,在記憶體下第一個編號1--mosfet,我有把他換一顆新的上去,因為量出來電壓過低才換掉,換好就正常電壓
可是還是沒有畫面,我跟朋友借除錯卡來試,除錯卡號碼顯示00,不知道哪裡有問題,因為agp跟記憶體下面的MOSFET,我量電壓都正常跟文章裡的圖電壓一樣,風扇有正常在轉喔!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p;extra=&page=4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965
我想問北橋的線路連到AGP的顯示卡插槽,要怎麼確認北橋是正常的,然後確定AGP插槽是否好的,
怕是北橋壞掉?
還是要把AGP插槽下的兩顆MOSFET全換掉看能不能有畫面?
因為我工具都跟我朋友借,所以可以請教還要量哪裡電壓,我在去朋友那邊量在撲上來?

以下維修好的圖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先清空cmos資料

故障情形:開機沒有畫面,可是開機有正常逼一聲

2. 除錯碼00是中間跑了很多碼,最後才顯示00的嗎?

3. 顯示卡確定是好的嗎?....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B:

P大
我是有插CPU  顯示卡  記憶體,在插上除錯卡,中間會跑很多碼,我是最後才顯示00的

顯示卡是我朋友的,他說是好得,我用兩張顯示卡測試開機,看有沒有畫面 結果沒畫面

我在試試看清除CMOS資料在看看有沒有畫面

謝謝P大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大您好,您可以嘗試換比較以前的U是看看,像是Northwood核心的,在這塊板子就能保證能夠完全支援。
也有可能是BIOS內有先前的設定值,在測試主機板時,最好能將鈕扣電池拆掉,可避免不少問題而造成誤判。

网友:
可以的話把POST碼,照順序PO上來,有時候有些故障不一定是"卡碼",有些狀況是要看他少跑了哪些。

還有AGP槽左手邊那顆2.3v 有點低,建議換那兩顆要兩顆一起換。

你可以單步作業,先上電 POST=?,上CPU=?,上RAM=?,上顯卡=?

我都是這樣一步一步比較好判斷。

楼主:
回复 网友D:

S大
我會把電池拆掉在用除錯卡在跑一次
想問S大 你說換掉U4這個嗎?

楼主:
回复 网友E:

T大
你看到那個圖片不是我的電壓,那個是從舊文上面抓下來,是我撲的兩個網址裡的圖片
我量的電壓跟他差不多,我是否要換換看AGP的MOSFET換掉

网友:
應該判斷 00 是除錯碼 還是開機完成碼?

b聲是bios自檢完成或DMA刷新失敗?

不是"看一個影生一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F:

p大
可是我是等到碼沒在跳得最後一直停在00這個碼
我在檢查看看其他~

网友:
回复 网友G:

其實每位大大講的都有可能,如果有十個人提供意見,你就會亂了,也開始沒信心...

我很慶幸沒摸過這塊板,不然..... ,論壇有很多這塊板子案例,用心去思考

各位大大在講什麼?就能得到答案,我就不多言了......"緊酸"..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會用心去思考
謝p大 我會參考別人意見 在找出自己方法出來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也來提供一些思路給你參考,未必是問題核心...

這系列板子很紅,可能銷售量大,全宇宙各大論壇都有他的足跡,因為量大火紅所以在這

板子上所有可以想到的問題都曾發生過......

故障情形:開機沒有畫面,可是開機有正常逼一聲      除錯卡號碼顯示00,不知道哪裡有問題

我從官網查到資料,你在核對看看.....

假設真的AMI BIOS,你聽到的應該不是正常BIOS 自檢OK 的B聲,應是DMA(記憶體)刷

新失敗,加上跑了些許碼最後跑00,根據AMI 故障碼大致表示是硬碟出問題...(可能未接硬碟)

當你檢測各MOS供電都正常(雖然很久沒碰電子,對自己要有信心),可大膽把範圍縮小

來做檢測,分別接上硬碟跟不接,換記憶體或換插槽,看會不會跑別碼?最後停止的碼要看,前幾碼也要看..

祝..                           傷腦筋愉快

PS:    Award BIOS  代碼
          00 (見特殊代碼意義) 已顯示系統的配置;即將控制工INT19引導裝入。

http://www.moon-soft.com/program/bbs/readelite739226.htm

       AMI BIOS
       1短聲:記憶體刷新失敗。更換記憶體。金手指。換別槽。---初步檢測。

       更新BIOS,有時可以解決很多小困擾。例如CPU支援......等。

       硬碟跟ATX電源都要是GOOD...

       記憶體插槽各供電及時脈也要查喔..

楼主:
回复 网友J:

沒有接硬碟阿!
我在每裝一個硬體東西 在除錯看看號碼看看~

p大謝謝指教~說真的每次回帖真是嚇出冷汗~因為怕回答錯誤~

网友:
回复 网友K:

對不起忘了寫,此板的00亦可看做主板不工作,因為記憶體無法刷新,一時忘了寫上

去...給你參考n_165|,bios 嗶聲跟除錯碼不一定百分百正確,但通常都是檢修的第一步..

記憶體可先用memtest檢測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L:

p大 瞭解了
最近比較多事情 所以晚點在撲維修狀況~

网友:
回复 网友M:

不是啦!大大您誤會了!小弟說的U....指的是CPU,一般我們都簡稱CPU為U!
因為小弟想的是有可能是CPU不支援的問題,或是BIOS內還有先前超頻的設定值,才會造成無法開機。不過又由於大大您說開機時有B聲,所以小弟的假設想法可能有錯....板子應該偵測CPU有過,有可能真的是playx大所說的,周邊裝置有問題才會無畫面!
換顯示卡看看?
測試時記憶體不要開雙通道!

楼主:
回复 网友N:

s大
我看到一篇舊文,講12v短路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734
我按照那個上面寫得做,發現ATX 20 Pin插上去  不插12V 4Pin上去,還是可以啟動
那代表12V短路喔!
12V短路要往哪裡查,我可能繼續找舊文找看看
謝謝S大回覆

网友:
回复 网友O:

12V 4Pin短路?
板子有這樣的問題嗎?大大您為何要查這裡?
您不是說開機有b聲啊!這表示有開機起來啊!
不要病急亂投醫喔!

楼主:
回复 网友P:

因為想試試看
因為除錯卡顯示00
看會不會cpu附近的mosfet有問題
可是我沒有p4p800零件位置圖
我朋友量到cpu附近mosfet電壓有問題
還在尋找中~
s大謝謝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Q:

其實問題的核心跟CPU的供電根本沒有關係!
如果CPU供電真的出問題,也不會是大大您所描述目前板子的狀況!
大大您有沒有仔細看站內有關4pin 12V短路的「症頭」,跟您的狀況是大大的不一樣喔!
大大您的板子在目前的狀況,就算4pin 12V的接頭不插當然還是可以開機,您大可用手摸CPU表面,涼涼的....CPU沒過電!
這時您看除錯卡,不會跑碼,reset燈號會亮,開機也不會有b聲!

楼主:
回复 网友R:

s大
就算沒有4pin 12V的接頭不插當然還是可以開機
那我知道了~我在按照你方法試試看~
不行我就把cpu附近電壓全撲上來跟照相
讓你看看是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S:

我在20#所說的,只是實驗而已,單純只是給大大您了解當12V 4pin電源沒接的狀態下,主機板會有什麼樣的狀況出現,這並非針對您目前問題的排錯步驟!大大您要注意一下!
playx大及tony版主都有給您一些思考方向,雖然未必是問題核心的解決方法,但是藉由這些思路來找尋問題點,才是正確觀念!

楼主:
回复 网友T:

我知道了~
謝謝s大  最近搞到頭暈眼花,現在冷靜想想該怎麼量
才是比較可以找到方法

网友:
你有沒有PCI的顯示卡可以測試嗎?

我認為這版子問題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U:

哈哈..有點亂了,其實基本功功課還是要做,當你記憶體ddr_vref,vddq,6個clk,smbclk,

smbdata 電壓正常,也換過槽清過槽,記憶體檢測過也交叉測試(排除相容性),大可往

北橋追..因為北橋內建記憶體控制,當記憶體無法刷新跟北橋有絕對關係,北橋供電必須正

常,但底有幾組?老實說我也不清楚,只能從北橋上的電容來抓,只要有一項供電不正常,

北橋就會發高燒,順便從記憶體插槽打ad對地阻抗來判斷北橋是否短路或有線路開路...另外一問

當你不插顯示卡跑什麼碼?..謝謝

DMA原理.....參考就好,我也不是很懂,知道有那麼回事就好

http://www.eettaiwan.com/ART_8800468608_628626_TA_c61e2b68.HTM

DDR & 南北橋檢測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678&extra=page%3D1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5299&extra=page%3D1

這些資料是你在一樓提到,可見你都沒花心思在爬文,學修板真的要靠自己,我講的

方法都是粗淺的檢測,有興趣你可以深入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V:

p大
我的主機板,有時候有畫面,有時候沒畫面,不穩定
昨天我朋友有試過,可以開機有畫面

网友:
回复 网友W:

所以我在8樓就有提過,b聲到底是bios自檢完成還是dma更新失敗?

這個問題只有你自己能除錯,例如顯卡交叉測試,重刷bios,金手指,插槽不良,記憶體不良或相容性,atx電源.....等

還有你更換的mos確定可以替代嗎?會不會非常燙?

楼主:
回复 网友X:

P大
我發現AGP插槽下,MOSFET發熱,那ㄧ顆2054n MOSFET發熱
會不會影響北橋過熱的原因?

网友:
Y大你好
你的故障我有遇過兩種情況

一個是 POWER的問題 (快掛了)
一個是  IO的問題(腳位變形,被小孩的玩具K到)
所以也可以順便檢查每個IC的腳位是否變形..

网友:
回复 网友Y:

mos跟北橋本來就會發熱,你不是說量過電壓都正常,不放心又有電料你可以換啊...

不一定會好也說不一定......

我沒有碰過這板子,不知有沒有正常,我現在只知道你在瞎修...很難溝通

楼主:
回复 网友Z:

P大
我知道北橋發熱是正常,有些熱是熱的誇張
其實東西用久 很多地方都會有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AA:

華碩的板子有很多類似的狀況....設計不良!
若想要改善問題,建議換特性比較好的MOS,並加強其散熱!當然前提是....北橋沒有問題!
小弟這篇的主角也是類似的狀況。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5507&extra=page%3D1

楼主:
回复 网友AB:

s大
特性比較好mosfet  是電壓大電流大 阻值小 瓦特數高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C:

站內有不少文章有探討到!
一般我們在代用MOS時,會挑選電壓、電流比較大、Rds(ON)的阻抗比較小的;至於功率方面,我就比較沒有去注意。
大大您可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9167&highlight=mos

楼主:
回复 网友AD:

s大
我換AGP插座下,兩個MOSFET,還是會發熱算正常嗎?
ANPEC APM2054NU TO-252 20V 20A 0.040Ω -----這是板子MOSFET
NTD60N02R TO-252 24V 62A 0.010Ω---------------------我買這一顆代用
換好可以開機有畫面,只是那兩顆MOSFET會發熱算正常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E:

會發熱其實實屬正常,會讓MOS發熱,這是因為提供給負載的電流很大!
基本上只要用手觸摸感覺不會太燙手,都可以接受!若還是會燙手,除了北橋內本身有短路不然就是北橋本身的消耗功率很高,需要大量的電力供應!
為避免MOS再度燒掉,可加強MOS的散熱。除了在MOS表面貼散熱片外,或是可以將銅片焊在MOS的D極上,用來加大散熱面積、增強散熱效果!

若大大您有修好,別忘了PO圖上來,給大家當個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F:

是po修好得主機板畫面嗎?
還是開機畫面?
我只能拍主機板修好得圖 開機圖可能沒辦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G:

都PO上來沒關係!
大大您的問題已經發了兩頁了!結果只有幾張圖......希望您能PO上維修的過程(更換什麼零件、零件編號、datasheet、上POST跑碼畫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