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rd1-vm自動開機

楼主(2009-09-19):
大大你好請問 上電20pin
asus p5rd1-vm自動開機為何麻煩請告知謝謝

网友:
大大您好,開機後一切正常嗎?POST程序有正常跑嗎?BIOS設定正常嗎?
有時候是設定BIOS設定的問題!

楼主:
大大您好是只要一上20pin電源
就啟動不按power-on麻煩你不知
是那顆零件故障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是只要一上20pin電源
就啟動不按power-on麻煩你不知
是那顆零件故障謝謝

我們這邊是不告訴人家哪顆零件故障的,我們只教導人家如何找出那顆零件..

网友(2009-10-22):
1.若自動開機一切都正常....你必須進入BIOS.....檢查設定的問題(power選項)!...#2已經說過了?
2.若不正常需說明是什麼問題?各種發生的狀況?

网友:
W大有一篇
"主機板開機電路的原理"
裡面說的很清楚
請爬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是只要一上20pin電源
就啟動不按power-on麻煩你不知
是那顆零件故障謝謝

如果開機後都沒有什麼問題   就沒有零件壞    進BIOS調整電源管理設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