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聯誠(代工)液晶電視37"機無法搖控

楼主(2009-09-20):
聯誠(代工)液晶電視37"機無法搖控,
搖控器是沒有問題、不知是否為電視端的接受器無法接受
請問大大是否有遇過此問題!!如何可以檢測及換修~

网友:
大大您好,可以查電視機的紅外線收發的電路有沒有問題。

网友:
按鍵是否有動作ㄋ~接收器電壓不足還是接收器輸出降不下來~迴路上要檢查

网友:
可能其他遙控壞ㄌ,一直發射訊號干擾造成不遙控?

网友:
接收端 跟發射端 檢查與否/?

网友(2010-03-19):
通病

這問題是該廠電視的通病

网友:
(ARCHTEX)聯成

是不是這一台
這問題是該廠電視的通病
試試看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