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LCD螢幕拆下來後,需要做高壓放電嗎

楼主(2009-09-20):
請問LCD螢幕拆下來後,需要做高壓放電嗎?

因為我有一台優派15吋的螢幕,面版按鍵有問題,想拆下來看,但是又怕高壓電這個問題,所以詢問各位厲害的前輩,謝謝!

网友:
不需要
跟CRT的高壓不同,液晶螢幕的高壓部分存不了什麼電力,插頭拔了就不用擔心了

网友:
lcd背光ccfl才有高壓 面板本身沒有

楼主:
謝謝各位的告知 但是我還是有點不懂 背光版是指哪裡  而面版又是哪裡 高壓部分是接近哪裡 想搞清楚 以避免去電到 或 傷到其他電路 謝謝

网友:
反正就是告訴您不用怕

就對了!

网友:
背光ccfl是冷陰極管直徑.2公分一般藏在面板上下方,以17吋lcd 來說上下各2支, 大多串聯方式點燈,兩支特性要相近, 啟動時電壓高答1000伏特持續點亮只要650伏特 ,所以好的升壓器大都有過電壓和過電流保護 ,只要不在點燈時拿導電體碰處燈頭連接器是安全的.

网友(2010-12-01):
感謝各位大大 的經驗分享

网友:
內建電源電路要比較小心一次側整流濾波電容,在電源拔掉一段時間內可能會儲有電能

网友:
建議你先下載資料看懂LCD拆開後哪個部分是啥、什麼用途,有了觀念再拆
比較好......

高壓板的高壓在斷電狀況下沒危險,狼大說的內建電源板的則須小心,它不
會馬上沒有...建議你可以斷電後(拔電源線)5分鐘再操作...最保險

网友:
內建電源電路要比較小心一次側整流濾波電容,在電源拔掉一段時間內可能會儲有電能 ...
引用 网友A:

    大濾波電容會有儲能電壓通常都是PWM電源管理IC故障 建議~~急於維修先放電避免觸電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