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問題

楼主(2009-09-20):
主機板的BIOS NG了,要怎麼救?

如果要燒BIOS要怎麼燒?
以前用過可是好幾年沒用忘記了,
是在DOS下執行嗎?又要打什麼指令呢?

网友:
是在DOS下執行嗎?又要打什麼指令呢? 各廠家的BIOS 更新 的不同方式
ASUS GIGA 還有MIS HP IBM 都不一樣...你可以參考 他們的方式要去她們公司的網站
有XP 還有DOS  還有BIOS 模式 看你要用哪種模式.
.....
不然就用燒錄器~~..少在用的人不建議購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機板的BIOS NG了,要怎麼救?

如果要燒BIOS要怎麼燒?
以前用過可是好幾年沒用忘記了,
是在DOS下執行嗎?又要打什麼指令呢?

你講的很不具體....很不好猜

BIOS掛了分兩種...IC壞與內容壞

IC壞了就換一顆,內容壞了得重新寫入..

寫入方面..除非你能正常開機,否則得靠燒錄器寫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