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友嘉國際-YE7100顯示器AD驅動板要加熱才亮燈(已解決)

楼主(2009-09-20):
很抱歉沒細看版規下次會更注意的
原這台友嘉國際-YE7100液晶顯示器
先是 爆容 但換過電容後使用一段時間後忽然變成不亮燈
然後我就用吹風機往穩壓ic的部分吹
結果又可以用了
剛開始我以為是穩壓ic的問題
可是換了之後還是沒有改善(焊的很差)
知為何顯示器AD驅動板要加熱才亮燈
想請教一下有誰遇過同樣的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遵守版規發文! 相信會有很多人幫你! 謝謝!

网友:
這個故障情形建議先量測各工作電壓漣波過大, 有效值降低可以並聯電容如果穫得改善就換電容器

楼主:
我先試試看你的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果然真的是電容器的問題
可能之前換的電容品質不好
重新換了電容果然正常了
謝謝你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