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明碁Benq FP557S 液晶螢幕維修紀錄

楼主(2009-09-21):
這台是同事的上網機螢幕,症狀為影像出現後約1秒會變暗,再變亮如此週而復始
研判應該是電源供應不穩定,拆開後電路板無目視病變,於是採盲目修理法,P+I板的1000UF/35V跟1000UF/16V換成1000UF/35V,組裝後上電正常交件

為何不把所有電解電容全換,因為這是作殺畢斯的沒收錢,再加上手頭沒零件,電解電容是拆報廢印表機的

最重要的是業主已經有老公,不值得花太多本錢,能交差就好

外觀

外觀

罪魁P+I板

罪魁P+I板

紅圈內為已更換零件

紅圈內為已更換零件

网友:
你也太實在了吧 !!! 搞不好她會介紹其他的M給你認識的 !!!

要是我的話 , 我是會收零件費的 , 沒收工錢已經是很大的優惠 !!!

如果零件要自付的話 , 那還真不划算 !!!

网友:
會在回來找你的.
最好是全部都換了.最少一起的四顆要換
再補焊一下
"老書有在教 你都沒在聽" <=台語
舊文裏有~~~
我就是這樣子同一台拆了兩三次n_071|

网友:
BENQ這幾款螢幕若只處理故障部分,其他部分不檢查的話,其實蠻容易在用一段時間後再發。

楼主:
一段時間後再發就再交關一次,人妻............,有調教.....................

想太多了,下一次再掛點業主大概就要換21吋的了

网友:
同事一場
別太計較

网友(2010-01-15):
樓主是想多讓她回修幾次,好來個死會活標嗎?
我覺得至少收個工本費,
不讓對方有想像空間

网友:
推一把~
剛修好一顆一模一樣的,建議綠色470uF/25V全數更換,容值嚴重不足
大顆的68uF/400V也需更換~
手上這顆螢幕還壞了6顆面板的功能按鈕,導致無法進入待命模式
輸入端無訊號後,就開始 紅~~綠~~藍 循環變色
查了好久,一直以為某顆ON/OFF晶體故障
修了一個星期,爬文後的結論是
進工程模式清除MCU還是什麼的,讓他重新寫入資料,完修了~~~~
但您P+I版正中間那顆1000uF/35V怎麼不見了....

网友(2011-02-19):
最重要的是業主已經有老公,不值得花太多本錢,能交差就好

這句話最實在..漂亮... 而且完修/...大`太力害囉...
又學一招..

网友:
朋友妻   借用一下 沒關係   何必 這樣小氣     反正壞了 還會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