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我的優派 VE155 按鍵有問題,但是不會拆外殼

楼主(2009-09-21):
我的優派 VE155 按鍵有問題,但是不會拆外殼,螺絲都拆下來了,但是不會拆其他的殼,好像卡住,請問有啥技巧嗎? 請各位有經驗的前輩提供方法和資料,謝謝!

网友:
如果你有彈吉他用的 pick 的話, 可以用那個從機殼下方開始插入撬開機構上的塑膠卡榫!

沒有的話可以用報廢的信用卡磨薄一側, 同樣以下方開始撬開後, 再兩側邊撬開, 上方為美觀可以當三邊撬開後, 就可推開!

不然你也可以到大陸網站優酷網找液晶維修教學, 一堆影片可觀看學習!

加油! 修好別忘了po文分享!

楼主:
謝謝上面這位大大的指教 感恩

网友:
最近收了一台 VE150 , 感謝您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