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902畫面會亮一下又不見一會兒又亮(已解決)

楼主(2009-09-21):
我有一台ViewSonic VA902的LCD
開機時亮綠燈
而畫面會閃一下就不見了,
過約3、4秒後水閃一下,畫面又不見了
就這樣一直循環
請問各位高手大大這是那裡的零件出問題
煩請指教

電容外觀沒有異常
圖片我不會上傳,不過基板和"冷豔母雞"大大是一樣的,借用一下他的圖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3479&highlight=va902

网友:
先看看高壓板與目視電容是否有問題

网友:
請查內部電源供電電壓如果隨著燈管啟動跟著變動的話請更換電容器

网友:
請將故障機器的電路板拍照上傳,以便大家幫你

楼主:
電容外觀沒有異常
圖片我不會上傳,不過基板和"冷豔母雞"大大是一樣的,借用一下他的圖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 ... amp;highlight=va902

网友:
就照您找到的資料處理看看啊!電容外觀用目視不一定正確

楼主:
把所有470uF16V的4顆電容換掉就好了,
謝謝各位大大的協助

网友:
剛修了一台雖然型號與您的不同, 是VIEWSONIC VX715, 但出包的狀況相同, 也是隔幾秒電源燈就亮了又滅
先換掉一顆1000U/16V爆開的電容, 一開始以為好了,沒想到上完外蓋又出現相同問題
量到高壓端5707短路, 一次换掉2顆, 再補焊了PWM IC及高壓線圈後, 已燒機6小時未發現異狀

网友(2009-10-25):
470uf 16v  全部換掉  因該可以改善

网友:
同意樓上所說的 我今天也是修了朋友一台VA902觀看16V 470uF外觀無異狀 拆了四顆用電容表測電容值都不到470 於是全換了用25V 470uF 電容!完修開機測試三小時!

网友(2010-04-12):
470UF16V,全換成25v即可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