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自檢與開機故障處理(轉)

楼主(2009-09-21):
BIOS自檢與開機故障處理

什麼是POST上電自檢?

  POST上電自檢:是微機接通電源後,系統進行的一個自我檢查的例行程序。這個過程通常稱為POST--上電自檢(Power On Self Test)。對系統的幾乎所有的硬件進行檢測。

POST是如何進行自檢測的?

  主板在接通電源後,系統首先由(Power On Self Test,上電自檢)程序來對內部各個設備進行檢查。在我們按下起動鍵(電源開關)時,系統的控制權就交由BIOS來完成,由於此時電壓還不穩定,主板控制芯片組會向CPU發出並保持一個RESET(重置)信號,讓CPU初始化,同時等待電源發出的POWER GOOD信號(電源準備好信號)。當電源開始穩定供電後(當然從不穩定到穩定的過程也只是短暫的瞬間),芯片組便撤去RESET信號(如果是手動按下計算機面板上的Reset按鈕來重啟機器,那麼鬆開該按鈕時芯片組就會撤去RESET信號),CPU馬上就從地址FFFF0H處開始執行指令,這個地址在系統BIOS的地址範圍內,無論是Award BIOS還是AMI BIOS,放在這裡的只是一條跳轉指令,跳到系統BIOS中真正的啟動代碼處。系統BIOS的啟動代碼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進行POST(Power On Self Test,加電自檢),由於電腦的硬件設備很多(包括存儲器、中斷、擴展卡),因此要檢測這些設備的工作狀態是否正常。這一過程是逐一進行的,BIOS廠商對每一個設備都給出了一個檢測代碼(稱為POST CODE即開機自我檢測代碼),在對某個設置進行檢測時,首先將對應的POST CODE寫入80H(地址)診斷端口,當該設備檢測通過,則接著送另一個設置的POST CODE,對此設置進行測試。如果某個設備測試沒有通過,則此POST CODE會在80H處保留下來,檢測程序也會中止,並根據已定的報警聲進行報警(BIOS廠商對報警聲也分別作了定義,不同的設置出現故障,其報警聲也是不同的,我們可以根據報警聲的不同,分辨出故障所在。

POST自檢是按什麼順序進行檢測的?

  POST自檢測過程大致為:加電-CPU-ROM-BIOS-System Clock-DMA-64KB RAM-IRQ-顯卡等。檢測顯卡以前的過程稱過關鍵部件測試,如果關鍵部件有問題,計算機會處於掛起狀態,習慣上稱為核心故障。另一類故障稱為非關鍵性故障,檢測完顯卡後,計算機將對64KB以上內存、I/O口、軟硬盤驅動器、鍵盤、即插即用設備、CMOS設置等進行檢測,並在屏幕上顯示各種信息和出錯報告。在正常情況下,POST過程進行得非常快,我們幾乎無法感覺到這個過程。

POST自檢測代碼含義是什麼?

  當系統檢測到相應的錯誤時,會以兩種方式進行報告,即在屏幕上顯示出錯信息或以報警聲響次數的方式來指出檢測到的故障。

CMOS battery failed(CMOS 電池失效)。

  原因:說明CMOS 電池的電力已經不足,請更換新的電池。

CMOS check sum error-Defaults loaded(CMOS 執行全部檢查時發現錯誤,因此載入預設的系統設定值)。

  原因:通常發生這種狀況都是因為電池電力不足所造成,所以不妨先換個電池試試看。如果問題依然存在的話,那就說明 CMOS RAM 可能有問題,最好送回原廠處理。

Displaytch is set incorrectly(顯示開關配置錯誤)。

  原因:較舊型的主板上有跳線可設定顯示器為單色或彩色,而這個錯誤提示表示主板上的設定和 BIOS 裡的設定不一致,重新設定即可。

Press ESC to skip memory test(內存檢查,可按ESC鍵跳過)。

 原因:如果在 BIOS 內並沒有設定快速加電自檢的話,那麼開機就會執行內存的測試,如果你不想等待,可按 ESC 鍵跳過或到 BIOS 內開啟 Quick Power On Self Test。

HARD DISK initializing【Please wait a moment...】(硬盤正在初始化 請等待片刻)。

  原因:這種問題在較新的硬盤上根本看不到。但在較舊的硬盤上,其啟動較慢,所以就會出現這個問題。

HARD DISK INSTALL FAILURE (硬盤安裝失敗)。

  原因:硬盤的電源線、數據線可能未接好或者硬盤跳線不當出錯誤 ( 例如一根數據線上的兩個硬盤都設為 Master 或 Slave。)

Secondary slave hard fail (檢測從盤失敗)。

  原因:1 CMOS 設置不當(例如沒有從盤但在CMOS裡設有從盤) 2 硬盤的電源線、數據線可能未接好或者硬盤跳線設置不當。

Hard disk(s) diagnosis fail (執行硬盤診斷時發生錯誤)。

  原因:這通常代表硬盤本身的故障。你可以先把硬盤接到另一台電腦上試一下,如果問題一樣,那只好送修了。

Floppy Disk(s) fail 或 Floppy Disk(s) fail(80) 或Floppy Disk(s) fail(40)(無法驅動軟驅)。

  原因:軟驅的排線是否接錯或鬆脫?電源線有沒有接好?如果這些都沒問題,那買個新的吧。

Keyboard error or no keyboard present(鍵盤錯誤或者未接鍵盤)

  原因:鍵盤連接線是否插好?連接線是否損壞?

Memory test fail (內存檢測失敗)

  原因:通常是因為內存不兼容或故障所導致。

Override enable-Defaults loaded ( 當前CMOS設定無法啟動系統,載入 BIOS 預設值以啟動系統)。

  原因:可能是你在BIOS內的設定並不適合你的電腦( 像你的內存只能跑100MHz但你讓它跑133MHz ),這時進入 BIOS 設定重新調整即可。

Press TAB to show POST screen (按 TAB 鍵 可以切換屏幕顯示)

  原因:有一些 OEM 廠商會以自己設計的顯示畫面來取代 BIOS 預設的開機顯示畫面,而此提示就是要告訴使用者可以按TAB來把廠商的自定義畫面和BIOS預設的開機畫面進行切換。

Resuming from disk,Press TAB to show POST screen(從硬盤恢復開機,按TAB顯示開機自檢畫面)。

  原因:某些主板的BIOS 提供了 Suspend to disk(掛起到硬盤)的功能,當使用者以 Suspend to disk 的方式來關機時,那麼在下次開機時就會顯示此提示消息。

BIOS ROM checksum error-System halted(BIOS 程序代碼在進行總和檢查 ( checksum ) 時發現錯誤,因此無法開機)

  原因:遇到這種問題通常是因為 BIOS 程序代碼更新不完全所造成的,解決辦法重新刷寫燒壞主板 BIOS。

HARD DISK initizlizing 【Please wait a moment...】(正在對硬盤做起始化 ( Initizlize ) 動作)

  原因:這種訊息在較新的硬盤上根本看不到。但在較舊型的硬盤上,其動作因為較慢,所以就會看到這個訊息。

POST自檢響鈴次數是如何定義的?

  POST上電自檢還會通過報警聲響次數的方式來指出檢測到的故障。但需要注意:由於目前主板BIOS類型大致可分為AWARD公司、AMI公司、 PHOENIX公司(AWARD已與PHOENIX合併),因此不同類型的BIOS,其自檢響鈴次數所定義的自檢錯誤是不一致的,因此一定要分清。

自檢報警聲及含義:

AMI BIOS

1短 內存刷新失敗
2短 內存ECC較驗錯誤
3短 系統基本內存(第1個64K)檢查失敗
4短 系統時鐘出錯
5短 中央處理器(CPU)錯誤
6短 鍵盤控制器錯誤
7短 系統實模式錯誤,不能切換到保護模式
8短 顯示內存錯誤(顯示內存可能壞了)
9短 ROM BIOS檢驗和錯誤
1長3短 內存錯誤(內存損壞,請更換)
1長8短 顯示測試錯誤(顯示器數據線鬆了或顯示卡插不穩)

Award BIOS

1短 系統正常boot機
2短 常規錯誤,請進入CMOS SETUP重新設置不正確的選項
1長1短 RAM或主板出錯
1長2短 顯示錯誤(顯示器或顯示卡)
1長3短 鍵盤控制器錯誤
1長9短 主板FlashRAM或EPROM錯誤(BIOS損壞)
不斷地響(長聲) 內存插不穩或損壞
不停地響 電源,顯示器未和顯示卡連接好
重複短響 電源
無聲音無顯示 電源

Phoenix BIOS

1短 系統正常boot機
3短 系統加電自檢初始化(POST)失敗
1短1短2短 主板錯誤(主板損壞,請更換)
1短1短3短 主板電池沒電或CMOS損壞
1短1短4短 ROM BIOS校驗出錯
1短2短1短 系統實時時鐘有問題
1短2短2短 DMA通道初始化失敗
1短2短3短 DMA通道頁寄存器出錯
1短3短1短 內存通道刷新錯誤(問題範圍為所有的內存)
1短3短2短 基本內存出錯(內存損壞或RAS設置錯誤)
1短3短3短 基本內存錯誤(很可能是DIMM0槽上的內存損壞)
1短4短1短 基本內存某一地址出錯
1短4短2短 系統基本內存(第1個64K)有奇偶校驗錯誤
1短4短3短 EISA總線時序器錯誤
1短4短4短 EISA NMI口錯誤
2短1短1短 系統基本內存(第1個64K)檢查失敗
3短1短1短 第1個DMA控制器或寄存器出錯
3短1短2短 第2個DMA控制器或寄存器出錯
3短1短3短 主中斷處理寄存器錯誤
3短1短4短 副中斷處理寄存器錯誤
3短2短4短 鍵盤時鐘有問題,在CMOS中重新設置成Not Installed來跳過POST
3短3短4短 顯示卡RAM出錯或無RAM,不屬於致命錯誤
3短4短2短 顯示器數據線鬆了或顯示卡插不穩或顯示卡損壞
3短4短3短 未發現顯示卡的ROM BIOS
4短2短1短 系統實時時鐘錯誤
4短2短2短 系統啟動錯誤,CMOS設置不當或BIOS損壞
4短2短3短 鍵盤控制器(8042)中的Gate A20開關有錯,BIOS不能切換到保護模式
4短2短4短 保護模式中斷錯誤
4短3短1短 內存錯誤(內存損壞或RAS設置錯誤)
4短3短3短 系統第二時鐘錯誤
4短3短4短 實時時鐘錯誤
4短4短1短 串行口(COM口、鼠標口)故障
4短4短2短 並行口(LPT口、打印口)錯誤
4短4短3短 數字協處理器(8087、80287、80387、80487)出錯
POST自檢發現錯誤後如何提示?

   POST自檢如發現有錯誤,將按兩種情況處理:對於嚴重故障(致命性故障)則停機,此時由於各種初始化操作還沒完成,不能給出任何提示或信號;對於非嚴重故障則給出提示或聲音報警信號(以上介紹),等待用戶處理。通過BIOS自檢功能(POST自檢),我們就可以方便的偵測出主板的故障所在,以便正確的解決。

如我們按下電源鍵後,只有電源指示燈亮,電腦屏幕沒有任何反映,也沒有報警聲;那麼針對這種情況,我們又應如何解決呢?

  屏幕沒有顯示,也沒有報警聲,我們就無法從POST自檢功能得到相應的信息;大家都知道,計算機是一個複雜而且精密的產品組合,因此一個環節出現問題,可能都無法啟動機器(我們主要談硬件方面)。因此,如出現黑屏,無報警聲響的故障現象,我們就應根據電腦的啟動過程來分析問題所在了。

電腦的啟動過程是什麼?

  我們在按下啟動鍵時,首先啟動的應是電源(因為如果沒有電源供電,那麼主板上所有的配件都是無法工作的)。但是為了保證安全使用,電源部分採取了一系列安全保護措施;因此開關電源從起振到穩定之間會有一段時間的延遲,等待各組電壓都穩定下來後,電源各部分會輸出一個檢測信號,這個信號為高電平時表示該部分電壓正常,這些部分包括輸入電壓和各組輸出電壓。這些信號總和的結果就是一個POWER GOOD信號(也稱為POWER  OK或PWR OK信號);如果主板接受不到這個信號,那麼時鐘芯片會持續向CPU發送復位(RESET)信號(與我們按下RESER鍵相當),CPU就不會工作。

  當CPU接受到正常的POWER GOOD信號,主板和CPU就啟動了嗎?其實主板此時,還要根據CPU的 VID0-VID3引腳的定義組合,將CPU所提供的VID0-VID3信號送到電源管理模塊的相應的端口;如果主板BIOS具有可設定CPU電壓的功能,主板會按時設定的電壓與VID的對應關係產生新的VID信號並送到電源管理模塊芯片,電源管理模塊將根據設定並通過DAC電壓將其轉換為基準電壓,再經過場效應管輪流導通和關閉,將能量通過電感線圈送到CPU,最後再經過調節電路使用輸出電壓與設定電壓值相當。

  由於CPU還要根據自己所需要的頻率,通過IC總線來檢測主板頻率發生器所設置的頻率是否支持;因為電腦要進行正確的數據傳送以及正常的運行,沒有時鐘信號是不行的,時鐘信號在電路中的主要作用就是同步;因為在數據傳送過程中,對時序都有著嚴格的要求,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數據在傳輸過程不出差錯。時鐘信號首先設定了一個基準,我們可以用它來確定其它信號的寬度,另外時鐘信號能夠保證收發數據雙方的同步。對於CPU而言,時鐘信號作為基準,CPU內部的所有信號處理都要以它作為標尺,這樣它就確定CPU指令的執行速度;如CPU本身的頻率無法適應頻率發生器所提供的高頻率,也是無法正常工作的。因此只有當接受到POWER  GOOD信號,和相應的得到CPU工作的電壓時以及相應的時鐘頻率後,CPU才能正常的工作,也就是開始執行BIOS程序。

如何判斷、解決故障所在?

  因為如接受不到POWER GOOD信號,系統就一直處理RESET(復位)循環中,因此主板也就無法啟動,相應的其它硬件,如顯卡也無法工作,顯示器由於接受不到顯卡傳出的信號,因此也就沒有顯示,一直處於待機狀態。此時,我們應檢測電源,不要以為電源燈亮,就表明電正常,因為只要有一路信號有故障(該部分電路不正常或還未穩定),輸入出的POWER GOOD信號都為低電平,即表示電源部分有故障或還未進入穩定狀狀;雖然電源指示燈亮,但由於主板接受不到正常的POWER GOOD信號,也無法啟動。我們檢測電源的方法是,使用可正常工作的電源測試。如電源為ATX型我們可用導線將13與14腳短接,如電源風扇能正常運行,則表明電源是完好的,則故障應在主板上。

更換正常電源後,如系統還是沒有工作的顯像,應按以上主板啟動過程,測試CPU的電源管理模塊和頻率發生器。但由於我們不可能有完善的設備來測試主板上的電源和頻率模塊(大多數電腦愛好者不可能有此類設置,和具有相應的檢測能力)。因此我們對此還要採用排除法,即在其它正常主板上測試CPU。測試排除 CPU的故障外,還應檢測主板頻率設置問題。電腦愛好者為使用或測試CPU的超頻能力,會通過調整主板外頻的方式(目前CPU已經鎖頻,只能設置外頻,而無法設置倍頻),來調高CPU的工作頻率。如果CPU無法適應高工作頻率,雖然電源供電正常,主板也是無法啟動的。

排除了其它硬件的問題,為會麼系統仍不可啟動?

  如果硬件一切正常(經測試),那麼在POST上電自檢測後,CPU會從地址FFFF0H處開始執行指令,這個地址在系統BIOS的地址範圍內,無論是 Award BIOS還是AMI BIOS,放在這裡的只是一條跳轉指令,跳到系統BIOS中真正的啟動代碼處。由於BIOS是連接操作系統和硬件之間的橋樑,為計算機提供最低級的、最直接的硬件控制,計算機的原始操作都是依照固化在BIOS裡的內容(指令)來完成的。因此如BIOS文件破壞或BIOS芯片損壞,都會直接的影響主板的啟動。

如何判斷BIOS已經損壞?

  判斷BIOS是否正常比較困難,因為如沒有編程器等測試工具;是無法通過感官來判斷BIOS文件或芯片是否正常的,對於普通用戶而言,只有尋找維修商來解決了。

  如果屏幕顯示BIOS ROM checksum error-System halted(BIOS 程序代碼在進行總和檢查 ( checksum ) 時發現錯誤)的提示時,應是讀取BIOS時,校驗總和出錯,因此無法啟機器。這種問題通常是因為 BIOS 程序代碼更新不完全所造成的,解決辦法重新刷寫燒壞主板 BIOS。

什麼是BIOS checksum校驗總和?

   Checksum(校驗總和)是在數據處理和數據通信領域中一個簡單易行的完整性控制方法。通過一系列算術或邏輯操作將數據的所有字節組合起來,得到一個校驗和值。以後可以通過相同的方法計算出校驗和值並與上次計算出的值進行比較。若相等,說明數據沒有改變;若不等,說明數據已經被修改了。

其它使系統無法啟動的原因?

  通常情況下在調入BIOS後,對電腦開啟時的檢測、初始化系統設備、裝入操作系統並調度操作系統向硬件發出的指令都是由BIOS來完成的,而且一些硬件檢測也可通過POST自檢來顯示工作是否正常,是否一些開機前的問題都可解決了。其實不然,因為在CPU調入BIOS後,但還需要檢測640K基本內存以及各插槽的中斷;雖然如內存錯誤POST可以通過報警聲來提示我們,但如內存內部損壞或短路,會造成主板局部短路,還是不能啟動機器的;因此對於系統無顯示、無報警聲的處理,除了基本上排除方式外,還需要平時的經驗積累。

由於超頻,機器無法啟動,應如何解決?

  對於超頻無法啟動機器,清除頻率設置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清除CMOS設置(針對可在CMOS中設置CPU工作頻率的方式);只要在主板上找到CMOS清除跳線(一般情況下在主板電池旁邊,為一三針跳線),將CMOS清除後,重新恢復跳線位置,即可解決。另外一種方式是重新設置頻率設置跳線(針對通過主板頻率跳線設置CPU頻率的方式),只要按說明書重新設置正常的頻率即可。

主板偵錯卡是一種什麼檢測工具?

  主板偵錯卡是一種專業硬件故障檢測設備,利用其自身的硬件電路讀取80H地址內的POST CODE,並經譯碼器譯碼,最後由數碼LED 指示燈將代碼一一顯示出來,其原理與POST自檢是一致。這樣就可以通過DEBUG卡上顯示的16進制代碼判斷問題出在硬件的那一部分,而不用僅依靠計算機主板那幾聲單調的警告聲來粗略判斷硬件錯誤了。而且由於偵錯卡是利用自身的BIOS POST程序,來讀取診斷端口的POST代碼,因此不受主板 BIOS芯片限制,可以在主板BIOS損壞的情況下,正常診斷;並且利用偵錯卡自身的發光二級管,來顯示各組電壓工作狀態。通過它可知道硬件檢測沒有通過的是內存還是CPU,或者是其他硬件,方便直觀地解決棘手的主板問題。

  目前的主板偵錯卡通常帶有ISA和PCI兩種接口,可以方便的使用在任何一種主板,而且插反後不會燒燬主板或偵錯卡(非常適合於初級用戶);卡上有兩位數字LDE提示燈;倘若電腦無法啟動時將其插入故障主板的相應插槽中,接通電源後,根據LED指示燈最後停滯的數字,參照隨卡附帶的故障列表手冊,就能知道主板故障所在。而且最新的偵錯卡,可以通過偵錯卡的主板運行檢測燈,方便的檢測出是主板本身的故障,還是主板上其它硬件的故障。

如何使用主板偵錯卡?

  首先把DEBUG 卡插到故障主板上,CPU、內存、擴充卡都不插,只插上主板的電源,此時,主振燈應亮,否則主板不起振;復位信號燈應亮半秒種後熄滅,若不亮,則主板無復位信號而不能用,如果常亮,則主板總處於復位狀態,無法向下進行,初學者常把加速開關線當成復位線插到了復位插針上,導致復位燈常亮,復位電路損壞也會導致此故障;分頻信號燈應亮,否則說明分頻部分有故障;+5V、-5V、+12V、-12V(新式卡多了+3V、-3V)四個(六個)電源指示燈應足夠亮,不亮或亮度不夠,說明開關電源輸出不正常,或者是主板對電源短路或開路;BIOS信號燈因無CPU不亮是正常的,但若插上完好的CPU後,BIOS燈應無規則的閃亮,否則說明CPU壞或跳線不正確或主板損壞。DEBUG 2000的這一功能相當有效,象-5V、-12V的電壓值在PC組件中極少用到,新攢的或使用已久的PC電源,其-5V和-12V可能已經損壞,平時雖相安無事,出了問題卻會讓你頭疼,現在,通過DEBUG卡上的批示燈就可方便地解決這個問題。排除了以上簡單的故障後,把有關的擴展卡插上(一般是只組成最小系統),根據開機後顯示的代碼,就可以直接找到有問題的配件,從而方便地解決裝機時出現的硬件錯誤,比如內存、顯卡、CPU等硬件的接觸錯誤,BIOS,CPU緩存的功能錯誤等。

為什麼使用U**盤無法啟動計算機?

  這主要是由於BIOS中的U** 啟動選項末打開或末正確設置的緣故。進入CMOS設置後,在系統啟動順序中,有「FDD U**」和「HDD U**」選項,這就是U**啟動選項,因此應選項系統啟動順序為U**設置為先。 但有些老主板不支持U**啟動,因此也就無法使用閃盤了。

怎樣使用U**移動硬盤啟動計算機?

  要用U**硬盤啟動計算機,必須要主板本身支持U**設置啟動;現在的U**啟動主要有USP-FDD、U**-ZIP、U**-HDD和U**-CDROM等。如要使用U**移動硬盤作為啟動盤,必須在CMOS設置中,將系統啟動順序設置為U**-HDD。

我的新主板為何找不到IDE設置,應如何解決?

  這是由於當前的硬盤的容量和速度不斷提升,無論功耗還是對供電電流的要求都大大的增加了,而且硬盤從關機(POWER OFF)到啟動(POWER  ON)到初始化完成,需要的時間也增加了,但是主板BIOS執行時從開機到檢測到IDE設備的時間並沒有增加,這便導致了主板無法檢測到硬盤或因為檢測硬盤耗時太長而延遲了檢測其它IDE設備的時間,特別是在連接有兩塊或更多的硬盤系統上,這種問題更加明顯,此時倘若按下RESET 復位鍵,由由於各IDE設備均已經完成初始化工作,因此該故障不再出現。 對此,只要開機時進入CMOS SETUP界面,找到「Boot Delay Time」選項(註:有些廠商的BIOS為「IDE Delay Time」),將其延遲時間適當延長即可。對於沒有此選項的主板BIOS,也可以在CMOS SETUP選項中將內存自檢次數設為三次並開啟Flooy Seek,增加IDE初始化時間。

新硬盤為什麼容量不符,是BIOS設置緣故嗎?

  這屬於正常顯像,主要由於硬盤廠家計算方法和操作系統的計算方法不同所致的。一般情況下硬盤廠家是按1K=1000bit,而操作系統是按1K=1024bit,因而會出現容量不符的差錯。

電腦經常重啟,而且多發生在讀盤的時候,與BIOS有關嗎?

  應與BIOS設置無關的,這主要是由於電源功率不足,造成電壓波動而引起的;因為一些質量較差的電源在空載時電壓正常,但由於電源不足,一加負載(讀取硬盤時,需要很大的工作電流),電壓即會下降,因而引起重啟。更換一個高質量、大功率電源即可解決。

設置過CMOS後,為什麼內存需要檢測三次?

  其實主要是將BIOS設置中的「Quick Boot」關閉的緣故,只要進入CMOS設置中,在Quick Power On Self Test(開機時快速自我檢測),將其設置為「Enable」打開即可。

為什麼顯示「Dimm 3&4 Conflict.Turn off power and remove DIMM 4」提示?

  一般是在升級內存後出現這種提示的,主要是由於主板的第3和第4內存插槽共享BANK的緣故。對於這種情況,只有更換內存條(單面內存條)才可解決。

設置過CMOS後,為什麼P4電腦運行速度明顯變慢?

  進入BIOS設置程序,查看BIOS Features Setup(BIOS功能參數設定) 選項中的 「CPU L1&&L2 Cache」(CPU的一、二級緩存),將其設置為 「Enabled」,保存即出CMOS設置即可解決。

网友:
感謝P大的文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