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迪952熱風槍 不出風-以修復

楼主(2009-09-21):
有溫度顯示 不出風....
恩恩 用了一下 暴了一生 這顆 壞囉 後面炸囉~ 不知道 規格 麻煩知道的說一下下~
IC板上 沒有相同的型號的電晶體 不知道規格
看露天有在賣 97系列的 這種東西電子材料行好買嗎?有沒有別種規格代替品阿`
~~~大陸的熱風槍以前 剛接觸電子的時候不知道 高迪的品質 之後才知道 大陸討論區說的不好
...CC..現在掛囉~.........用不到多久.............
W大  求救阿 ~~~~~....我的熱風槍 ~我已經有準備在買一台安泰信的8502 (品質應該比較好)
感覺電路好像 以前那台 錫爐那種控制方式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193&extra=page%3D3
藍色那顆..
TRIAC(交流矽控器 Thyristors)
...大概看了電路 這顆爆囉 是在控制出風(裡頭的幫浦 跟面板的風速)
DIAC st db3c735
triac MAC97A6--炸開的
橋式整流 DB104--跟另一顆同型號的拆下測量他 沒壞

後面炸開囉

後面炸開囉

119.57 KB, 下載次數: 75

151.54 KB, 下載次數: 82

129.72 KB, 下載次數: 75

129.28 KB, 下載次數: 78

MAC97A6 第一腳有連到他A1

楼主:
恩恩 換上mac97A8 跟DIAC 就OK囉 ...
感覺原本這台就怪怪的  風速方面---- 就是小 跟大  現在換囉 97A8  感覺上 風速由小調大很正常
台南 欣欣電子 找到這顆零件的--南一跟美合都沒有這顆 97A6-  老闆說A8的比較好 一顆8元
DIAC 3元 我各買2顆---
記得板上有位大大有跟我買一樣的高迪 952 要小心歐~...在大陸論壇上 看到這台會有不出風的情形
順道問一下 大大 DIAC 要如何 看他的規格~CC.. 我是拿給老闆看的 沒問他..
MAC97A6 => 400V / 0.6A , MAC97A8 => 600V / 0.8A
換MAC97A8 => 600V / 0.8A ---不知道會不會多活久一點

BTA08 順道買30元一顆

BTA08 順道買30元一顆

网友:
c大您好,從您所列出的規格:
MAC97A6 => 400V / 0.6A
MAC97A8 => 600V / 0.8A
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來,A8的承受電壓、電流遠比A6的還來,其實這樣換並沒有什麼不妥,感覺起來還比較好。
DIAC....雙向觸發二極體....這個東西小弟沒看過,不過小弟猜想也是跟一般二極體的規格判斷差不多,頂多多出了可雙向導通的特性。
http://elearning.stut.edu.tw/con ... 1/new_page_1317.htm
上面這個網址有講到雙向觸發二極體的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你提供的資訊 ~ 還好我還碰巧修好它 ~ ... 大陸制的~比較沒保障.....
還好壞的不嚴重 ~零件還買的到 ~

裝上後 ~今天試用很久多 沒發現問體 ~感覺上 比先前調風速 更好用. ..
diac  沒拉 我是部會看它的規格˙阿 就DB3 之後的編號 要如何看 ~找不到相關的資訊..

网友:
第一次看到熱風槍內部ㄝ.....簡單說就是

風泵出風....去吹發熱芯...溫控電路

网友(2009-10-24):
若自己可以換上好的零件,有加分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