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557維修問題

楼主(2009-09-22):
之前跟朋友要了一顆benq FP557的壞螢幕(接上訊號後會一閃一閃),然後依舊文修復此問題後,發現畫面會有一個區域有條狀紋路,但卻不知如何修理,還請各位大大指點小弟一下。

网友:
檢查A/D至面板線路有無連接問題/接觸不良,若出現線條的區域仍相同,表示面板可能有故障。

网友:
如狼大所說,畫面只是區域有線條,還是全面有線條?
只是區域有線條的話請檢查Panel,全畫面都是線條請檢查A/D板及Panel cable

楼主:
小弟將A/D板的各接頭都用電子接點清潔劑噴一噴,但依舊在螢幕中間偏右有一條從上到下寬大約五公分左右的橫線條紋區塊,不知要從何查起?

网友:
應該是屏線接點的問題,可試看看屏線插緊後再退出來一點點也就是避開已受損的接點部份,用新接點也許就可以了!

楼主:
不好意思,我注意看了一下,是直條紋,而非橫紋。
我有試過屏線拉出一點,似乎沒效果喔!

网友:
若是區域固定,表示是面板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