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維修分享

楼主(2009-09-22):
不才在這裡學修電源供應器也一陣子了 , 最近遇到幾顆有趣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
有一顆是494的12腳輸入有19v , 但是14腳輸出卻只有1.4v ,
確定沒有其他干擾因素之後更換494即可
------------------------------
還有3顆都是有5V vsb , 但是輸出沒有 , 或者閃一下就不動了
這是我很喜歡挑戰的 , 因為換電容早已經換膩了

其中一顆是共扼線圈內部短路 , 因為發現12v和5v的對地電阻都是25歐姆
蕭特基又早被我拔下來 , 所以才發現這個故障
本來不相信 , 把短路的2腳折彎 ,然後拆線圈 , 如果是折彎的是同一條線 就是我錯
結果證明我對的 , 但是這顆也淪為殺肉的了
另一顆是偵測到-12v的對地電阻異常 , 幾乎接地了 ,
將共扼線圈拆下 , 發現下面2顆快速二極體右邊那顆短路 , 更換後即可正常工作
還有一顆也是一樣有5vsb , 拆蕭特基沒問題 , 對地電阻都正常 , 494也正常 ,
但是完全沒有啟動 , 後來才發現
5vsb 旁邊的2顆D13007晶體其中一顆有問題 , 更換一組後就正常工作了

------------------------------
通常發現有5VSB之後 , 就會先去測輸出的接地電阻 ,
這樣真的很快知道維修大概的方向 , 但是這是一種技巧而已 , 不是一定的喔
也曾經遇過12v對地電阻挺高的例子 , 大概是設計不同的關係吧
通常
3.3v的對地電阻為10幾歐姆上下
5v的對地電阻為20歐姆上下
12V的對地電阻為100歐姆上下
大家參考一下吧

修電源供應器真的很有趣 , 因為它是電腦裡面一個很重要的零件 ,
雖然電路我都看不懂 , 但是只要掌握一些技巧 , 也可以修好它
重點是 , 要去"搶"一些故障的電源供應器來修吧 ^^
------------------------------
我發現邊修邊拍照真的粉累 , 還要拍的清楚拍的漂亮拍的大方拍的自然 , 真是佩服某些人

順便請問一下 , 有沒有軟體可以將2張圖片粘成一張 ,
因為我想把局部放大的圖片粘在正常圖片的左邊或其他地方 , 好讓大家看的更清楚一點
真的想加強一下我的拍照能力

网友:
恭喜你獲得了不少臨床經驗,也佩服你有這麼多的壞POWER可以修..

网友:
太棒了.又學到一些秘招.感謝.
照片處理啊,小弟習慣用PHOTOSHOP,所以也推薦您PHOTOSHOP,
一般基本使用不用特別裝到最新CS x版本,在XP系統下,裝古時候的7.0就夠您使用了,
也不會佔用太多資源,參考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你的第3張圖的  第一顆IC的編號是多少 !
我的是BV-1 下一行 炸掉囉 看不清楚 ~請問一下用哪顆可以代替 哪一種MOS
右邊中間那2顆 都跟我的一樣編號 D13007K

网友:
謝謝樓主的分享
又學會一招了
否則線圈短路的問題
永遠查不出來

楼主:
抱歉那張原始圖片也看不清楚 , 所以我也不知道那顆編號, 修好也還人家了 抱歉喔

网友:
感謝分享
線圈內部短路想都沒想過的問題

网友:
謝謝分享
我的電源供器,3.3v, 5v,ps-on,pw-ok,+5vsb
都正常範圍內,12v=9.5v   -12v=9.1
不知該檢查那裡?
請各位前輩指點。

楼主:
最近又拆一台差不多的 , carzy你參考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謝謝囉
C5027 是~MOS 還是電晶體阿 ~...CC...等一下 我再找一下 ~我那塊的 板子 對一下電路 ~QQn_157|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6205&extra=page%3D1

那一顆~1  2  3

炸掉的 第3腳有皆大電容的+    1(-) 3(+) 接2極體(已經雙向都通囉-壞囉)
2腳有接電壓器(小顆第一顆)一顆2極體的 +
你的那顆 D10 也是接1 3嗎? 是哪種規格的阿~

59.02 KB, 下載次數: 109

你的是這個嗎

楼主:
那顆應該是電晶體吧 我想
我這顆晶體的 1 3 腳接的是常見的1N4148二極體(D10)
線路應該是雷同的  裝顆類似的電晶體再賭賭看吧
站遠一點開下去吧 精神上支持你
但是
5VSB 燒掉通常都有1顆以上的零件掛了 , 所以附近也要檢查一下
-------------
你這顆比我手上的還要差ㄟ 還敢寫350W
我這顆更扯寫450W  真是夠了喔
再燒就殺肉吧

网友:
修到肚子餓吃八寶粥  我也餓了

网友(2010-07-01):
這種故障很常見,謝謝版主給我們一個新方向

网友(2010-08-10):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圖文並重  獲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