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P45N03LT MOSFET代用問題

楼主(2009-09-22):
有一顆PHP45N03LT燒掉 , 請問可用這顆代替嗎?
我看不懂規格書哩
手邊只有一顆09N03LA
請問可以代用嗎?
感覺好像差不多哩

网友:
請參考這裡
底下有代MOSFET的代用原則....

楼主:
這篇有看沒有懂啦 我的程度太低了
因為不知道VDS差了5V有沒有差別 所以想問問看
.....抱歉n_015|

网友:
基本上是可以代用啦.......!

网友:
引一下前面連結那篇的2F....那是之前wish大說過的....

MOSFET代用品使用時請注意下列幾點:
1.V[sub]DSS[/sub]:Drain-Source Voltage,D-S之間的可承載電壓,愈大愈好
2.I[sub]D[/sub]:Continuous Drain Current,D極可承載之連續電流,愈大愈好
3.R[sub]DS[/sub]:Drain-Source On-State Resistance,D-S之間在導通狀態時的阻抗,愈小愈好
4.P[sub]D[/sub]:Total Power Dissipation,散發功率,愈大愈好
5.儘量使用同一種封裝型式,以確保腳位之正確性。

後面有解釋....
注意藍色的字樣....:)

网友:
若有上管與下管時,要求不完全一樣,上管為求開關速度,不能找低阻值的.若用低阻值會因電容大開關速度慢發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