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SMD電解電容的代碼?

楼主(2009-09-22):
筆電裡電解電容大都採SMD型式,但代碼跟一般電解電容幾乎不同,不知如何查詢?

楼主:
補充一下:我想請教的是筆電主機板上有極性的電解電容,長方形SMD包裝,有時用英文代碼,有時僅有數字,雖然可以用電錶測得,但耐壓不知如何得知

网友:
有一點資料可以給你作參考
第一個英文字母代表電壓
第二、三個數值為容值
第四個數值為10次方pF
英文字母    電壓
  e        2.5
  G        4
  J        6.3
  A        10
  C        16
  D        20
  E        25
  V        35
  H        50

例如:A475  = 4.7uF 電壓10V

SMD Capacitor.rar

4.04 KB, 下載次數: 356

网友:
每家廠商的代號都不一樣,很難查出來,電容量只能用電容表測,耐壓就只能猜....

無極性電容以0805、0603兩類封裝最為常見;
0805具體尺寸:2.0×1.25×0.5
1206具體尺寸:3.0×1.50×0.5
貼片電容以鉭電容為多,根據其耐壓不同,又可分為A、B、C、D四個系列,具體分類如下:
類型 封裝形式 耐壓
A 3216 10V
B 3528 16V
C 6032 25V    尺寸:L:6.0 w3.2
D 7343 35V
貼片鉭電容的封裝是分為A型(3216),B型(3528), C型(6032), D型(7343),E型(7845)。

貼片電容正負極區分

一種是常見的鉭電容,為長方體形狀,有「-」標記的一端為正;
另外還有一種銀色的表貼電容,想來應該是鋁電解。 上面為圓形,下面為方形,在光驅電路板上很常見。 這種電容則是有「-」標記的一端為負。

發光二極管:顏色有紅、黃、綠、藍之分,亮度分普亮、高亮、超亮三個等級,常用的封裝形式有三類:0805、1206、1210

二極管:根據所承受電流的的限度,封裝形式大致分為兩類,小電流型(如1N4148)封裝為1206,大電流型(如IN4007)暫沒有具體封裝形式,只能給出具體尺寸:5.5 X 3 X 0.5

電容:可分為無極性和有極性兩類:

無極性電容下述兩類封裝最為常見,即0805、0603;

有極性電容也就是我們平時所稱的電解電容,一般我們平時用的最多的為鋁電解電容,由於其電解質為鋁,所以其溫度穩定性以及精度都不是很高,而貼片元件由於其緊貼電路版,所以要求溫度穩定性要高,所以貼片電容以鉭電容為多,根據其耐壓不同,貼片電容又可分為A、B、C、D四個系列,具體分類如下:

類型      封裝形式   耐壓

A          3216      10V

B          3528      16V

C          6032      25V

D          7343      35V

貼片鉭電容的封裝是分為A型(3216),B型(3528), C型(6032), D型(7343),E型(7845)。有斜角的是表示正極,(小三角的表示正極?不知道!)

電容有兩種指標1.大小(f)2.耐壓值(V)

數學計數法:標值104,容量就是:10X10000pf=0.1uf.如果標值473,即為47X1000pf=0.047uf。(後面的4、3,都表示10的多少次方)。又如:332=33X100pf=3300pf

電容器耐壓的標註有一種是採用一個數字和一個字母組合而成。數字表示10的冪指數,字母表示數值,單位是V(伏)。

字母      A    B       C    D     E     F       G     H      J     K    Z
耐壓值 1.0  1.25   1.6  2.0   2.5   3.15   4.0   5.0   6.3  8.0   9.0

例如:
1J代表 6.3*10=63V

2G代表 4.0*100=400V

3A代表 1.0*1000=1000V

1K代表 8.0*10=80V

數字最大為4,如4Z代表

ps:我找到資料跟L大相同..

楼主:
感謝2位提供寶貴資料
剛剛馬上試驗幾款:每款代碼都有上下2行
(上)NE M (下)JE8 測得值:200uF
(上)82 (下)21BC 測得值:120uF
(上)150 (下)J1N 測得值:170uF-188uF
(上)150(下)10N 測得值:170uF
(上)470(下)g21 測得值:600uF
耐壓大概可以猜到,但數值還是湊不出來
我的電表電容值可能有些誤差
取樣電容每款2-3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