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8S661FXMP-RZ 12V短路維修

楼主(2009-09-22):
版子朋友電腦公司不要的 他試的時候 不能上電
版子 上電 閃一下 就滅-- 就是短路拉

---拿回家時-量所有的供電-ATX 3 5 12
4PIN12V 對地很低 100歐--應該有短路
熱風槍 吹下來 12V那2顆 MOS  測量 1顆 短路(50N024)... 換上3918 量恢復 組直 另一顆正常
上電 C.. 可以跑囉  這版子還有撞件 ---剛好有同樣型號的版子 就補上 小電容 5顆 CC
開機 80 OK
WHY 有聯強的畫面~~這版子是聯強的電腦阿 ~寫這技嘉的 版子...
改天在來刷 GA的BIOS 應該可以用...

修好的時候 剛好我的高迪952熱風槍 掛囉 聽到 碰一聲
沒有空氣幫補打氣的聲音
~~~~差點哭出來 好在 我也把熱風槍給修好囉 ~CC...

5顆電容 撞件

5顆電容 撞件

換上3918

換上3918

聯強的BIOS 難道是聯強的套裝電腦

聯強的BIOS 難道是聯強的套裝電腦

補上 撞件的電容

補上 撞件的電容

補上紅色圈圈

補上紅色圈圈

49.17 KB, 下載次數: 114

192.79 KB, 下載次數: 109

网友:
恭喜阿,我661系列 12V掛掉都還沒有成功過><"

可惡阿!!~~ 每次換上去就再炸一次,換PWM就變轉一下不會動阿><"

MOS都是好的,每次都是這樣@@~死在我手下的661不知道幾片了XD

很奇怪 都是技嘉的喔@@! 非技嘉的661死12V很少見。

网友:
謝謝carzy1kimo大您的範例!
的確,使用技嘉板子的套裝機,只要在技嘉的官網查的到型號,刷技嘉的BIOS大多沒問題,小弟也遇過,看那OEM套裝機的BIOS太礙眼,就給他重刷技嘉原廠的BIOS。
carzy1kimo大您這次換CPU供電的MOS,解了小弟的疑惑,小弟一直以為CPU供電的MOS最好能找到互補型態的(考慮到MOS的切換速度,以原型號更換最好),結果carzy1kimo大您這次換的只找特性相近的更換,竟然可以用,小弟很振奮!

楼主:
我只換1科 也沒看規格~因為K3918 我看技嘉很多版子 12V供電 現在較新的版的都還用它~~
但還是要用比較好的MOS ----因為偷懶 ~隨便裝1各上去
 今天那快超了一天 SPUER PI 都沒事 好好的活著 BIOS 也刷回 技嘉的 ~...

网友:
發現兩件事..

1.老大你的電表很像ㄝ...

2.你MOS怎麼很像手工焊的?...熱風槍應該吹的很漂亮阿

其實BIOS也是技嘉的啦,只是開"片頭畫面"被聯強給特製化了,
關掉LOGO設定應該就看不到了....華碩也愛玩這招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電表很像~~~不懂拉 ~

不好拍照 ~
MOS 因為要拍照 ~..剛好 熱風槍又掛囉 ~只好用 銲槍再補焊一次 我只拆2顆下來測量.
.........但是我覺得熱風槍在黏 有時會虛焊(測試時用 之後都會補焊一下..大面積那各 可能我的技術還不好)  通常 MOS 我都補焊一下....

我乾脆刷回 技嘉的 ~至同系列版子很多系列用料都不同...線路都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表很像~~~不懂拉 ~

不好拍照 ~
MOS 因為要拍照 ~..剛好 熱風槍又掛囉 ~只好用 銲槍再補焊一次 我只拆2顆下來測量.
.........但是我覺得熱風槍在黏 有時會虛焊(測試時用 之後都會補焊一下..大面積那各 可 ...

電表一樣意思是我買到和你同款的啦....

之前我手邊也是有張板從IBM主機拆下的,同樣也是GA的產品,只是BIOS改為
IBM自家的。只是不知道重寫時能不能用GA的更新程式來做,還是得拆下用燒
錄器寫..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那台高雄買的300元 ~..
應該可以吧 ~有些更新程式 看起來會辨識南北橋跟IO 跟BIOS晶片..可以試看看
燒錄器有時候燒錄的時候 要多燒起次 ~有時候部會一次就成功 真奇怪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會不會是ZIF接觸不良或裡面的彈片有氧化現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台高雄買的300元 ~..
應該可以吧 ~有些更新程式 看起來會辨識南北橋跟IO 跟BIOS晶片..可以試看看
燒錄器有時候燒錄的時候 要多燒起次 ~有時候部會一次就成功 真奇怪 ...

我買的比你貴大約一包菸..

你有燒錄器不怕,我沒有所以不敢亂搞怕毀了一張板....

网友(2009-10-31):
我的經驗, 只換一棵 mos, 而且不是同規格, 這種維修方式的主機板, 因為Rdon不同造成負載電流不平衡, 很容易在CPU滿載的時候,MOS過熱燒毀. 輕載的時候, 可以用一陣子.

這個主板如果還要用的話, 建議上下MOS全換掉, 連同驅動的DRIVER IC也換掉, 這是華碩內部的維修標準程序, 供你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D:

謝謝~F大的建議 ~...那版子 不知道放哪囉 ~ ~....
建議上下MOS全換掉, 連同驅動的DRIVER IC也換掉....太傷本 拉 ~
沒拉~...沒有那樣多的 我沒有那樣多MOS拉~..
恩恩 ~以前也有大大說過 都要一起換掉~...比較好 ~..
謝謝大大的建議~

网友:
回复 网友E:

CCC多收點故障版子拆舊有哩 XD   俺已經把拆MOS技術提升唯一之烙鐵拆MOS不用捕焊錫
即可拆下 不過上MOS還是要補錫 ~__~我和的更難看 想買熱風槍 沒預算一一
手頭6-7組版子還沒受出缺資金一一

网友:
回复 网友F:

可否補上  你和接電容的地方用紅圈圈標示  感謝

网友:
這一篇很有可看性
我一直對MOS的代換搞不清楚
因為DATASHEET看不太懂...XD
謝謝啦

网友(2011-04-27):
借這一篇問一下

K3638 MOS短路
把壞掉的解下來
開機後
K3639 掛了一顆

請問可以把 K3639 換成 K3638 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子朋友電腦公司不要的 他試的時候 不能上電
版子 上電 閃一下 就滅-- 就是短路拉

<引用>
WHY 有聯強的畫面~~這版子是聯強的電腦阿 ~寫這技嘉的 版子...
改天在來刷 GA的BIOS 應該可以用... <引用>

這是聯強套裝PC
而聯強本身並沒有製造主機板的能力 (所謂品牌電腦,很多零組件都是東拼西湊)

聯強套裝PC的主機板 除了技嘉之外 就是DFI了
一般來說 這種套裝PC的主機板都買斷居多
(捷元套裝PC 也有用技嘉主機板的紀錄 當然也有用華碩主機板 等 更早期也有採用麗台)
所以保固都是給該套裝PC組裝廠商保固 而主機板製造廠並不對這種主機板給予保固

若能找到類似的主機板(大多都只差 BIOS) 就能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