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924 開機會黑頻 (以解決)

楼主(2009-09-22):
viewsonic vx924 開機會黑頻.螢幕電源鍵亮綠燈.
重新按螢幕開關鍵.正常畫面後又黑頻.時間1-2秒.
借用狼哥的圖
這2個470uf 25v  跟330uf 25v  都嚴重突起.已經更換完畢.
但並沒有解決問題.請大家給個意見.該往哪邊下手..謝謝..

网友:
inverter or ccfl lamp

网友:
>>>>>>>>>>>>>>>>>
看錯了-是別人的圖了

网友:
何不先量量接腳電壓呢1`1

楼主:
何不先量量接腳電壓呢1`1....levis123123

0.0對於螢幕我是新手..還請大大不吝指教.
因為之前好幾台壞螢幕都賣給維修廠(一台450)..剛剛又一台出現問題.
想說拆看看會是怎樣..沒什麼概念.經過爬文應該是高壓..燈管的問題.
不知道的還很多..還請大大多照顧一下..

网友:
升壓變壓器旁的紅色電容,似乎有明顯腫脹。
建議拆下用電容表量量看。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
目前這台螢幕已經解決了..
更換電容應該沒問題.問題出在我4條燈管插梢有的沒插緊.
因此成了保護狀態.所以螢幕又黑頻.插緊之後.已經ok了..目前使用安好..
感謝大家...

网友:
越來越覺得自己有夠帶賽的了
上禮拜我的也掛了
還擊穿了2個晶體買不到 >< 只好送醫去

网友:
太晚看到了,100 uf 400v 很常壞,(vx910)驅動板 四顆100uf 25v,2顆330uf 16v也容易壞,(不知有沒有相同)

最好都換掉..

外表看不出來有異樣,要用電容表測

网友(2010-01-27):
我也一台vx924 電源燈閃爍 無畫面
更換P+I板上的 100uf 25v
AD板上的          330uf 16v

搞定~
這台溫度有點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