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951m08 主機板

楼主(2009-09-22):
今天收到一片acer 主機拆下的板子 聽朋友說 他拿來時 對方跟他說 少了一個甜甜圈(電感),

但他少的是躺平的那種 圓的 在cpu 供電電路旁的,想當然 那電感是拿來儲能用的,想問

一下,如果我拿匝數比較多的 替換上去有差嗎,但大小一樣,這樣可以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為什麼要用多相?多人平均出力是比較省力的方法,如果其中一人特性差異很大,那結果可能是因那一個人出的力比別人大,導致他很快就陣亡,或是因為他很沒力,大家必須多出一些力來補足他的部份。
這種問題沒有一定的答案,或許可以,也或許不行,不過我們設計者不會這麼做就是了。
你可以試試看呀!

楼主:
WISH大 最近我消失了,去外島當兵了,回來後 把你所PO的維修例 印成一本校裝,剛剛還在讀你的書。哈哈!

我是很想試看看,但對方說 那個電感是自已過熱融掉的,然後就掉了不見了,這是很奇怪的事,而板子上確定也有

燒焦的痕機,我拍個照放上來,我朋友說應該還有其它故障處。

网友:
會不會貼錯區了......

网友:
真的好像貼錯地方了!
同時也歡迎foyang大您回來!
以小弟的想法,我會直接將所有的甜甜圈都換掉,從廢板拆整組下來換,畢竟只是濾波而已,跟電容差不多功用。
會把電感熔下來,真不簡單,我有一塊廢板子,也是CPU供電部份燒焦,板子上的防焊漆都考到脫落了,可是電感還是安然健在,能夠把電感熔下來,可想而知當時的電流、溫度有多高了!
電感在濾波時,MOS的開與關的電壓出來,對電感可視為交流,會有電感抗,除了換相同電感值的電感,就只好整批換掉,避免像W大說的,會出力不平均。

楼主:
P大,我貼完後 好像真的發錯區,I AM  SORRY,自已先打自已。呵可。

感謝S大的提醒 換整批。謝謝。

网友:
電感會熱到掉下來....

我只碰過POWER裡的電感沒磁芯...W大說那本來就沒有的

害我以為弄丟了磁芯...

网友:
此主機板為ACER Veriton 7700GX的板子,改良自原7700G,記憶體也由7700G的DDR改為DDR2,
但不變的是CPU供電迴路所發出的高熱,而此7700系列皆為915的晶片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