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換CPU帶針腳座

楼主(2009-09-23):
hi 各位大大,

又來煩大家惹....XD

775帶針的腳座  拆不難
但要如何把細細的腳都塞進去原本的CPU位置?
那麼多根針  不大可能下面錫爐在燒 然後上面一直動讓針找到洞吧?...那要怎麼做呢?....XD

网友:
 不是吧 ! 總覺得版大誤會了什麼><"

775的座是總成,要換就要整組換掉,沒辦法單換腳。

775腳位去買新的座,再回悍回去才可以= =

楼主:
嗯  我是你說的這個意思阿   就是一整個換掉
一整個鐵的夾起來
嗯  是不是對孔跟針腳時  看著中間的方形孔...似乎這樣是最好對齊的方式
不過那麼多針要都沒卡洞口  好像有點難  哈哈

网友:
你用啥操作呢?

錫爐的話...就拿起放下..快狠準應該就OK了

熱風槍?....應該也可以吧...取下後孔裡的錫是不是要吹掉..重焊上
754PIN..

网友:
那不就要用錫爐了嗎??
我最近在研究......不過錫爐好貴喔....

网友:
我覺得錫爐價格還好.
是錫條好貴.
不知道哪位大大知道哪邊有賣便宜的錫條

网友:
錫爐的使用前置費比較貴...

比方....錫條、治具...(因為不同的作業區塊)

不曉得一爐要幾公斤的錫...

网友:
錫爐是買的時候比較貴 之後就不用花錢囉 ~錫也用很少的
要看大小 ~
10公分大概要3KG 小的1KG

网友:
嗯...感謝C大說明!

坦白說我沒實際看到錫爐還是會有所疑惑...

像照片中左邊的看得出是一平面加上了治具,裡面有融化的錫..

右邊的就不太懂了...在優酷看視訊還有跟這種不同的爐呢..

网友:
1.  775cpu帶針腳座的主機板不多.....現在大多是無鉛的......
2.  拆換775腳座總成要注意方向
3.把拆除的cpu孔徑銲錫清除乾淨.....把好的總成對準就可以放入了.....再補銲錫....完工後檢查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