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太伊西屋烘碗機WD-0870T維修

楼主(2009-09-23):
太伊西屋紫外線殺菌烘碗機型號 WD-0870T,上市電有嗶聲但無法開啟電源。
聽使用者說剛開始故障時,先是殺菌燈不亮、過來是烘碗燈不亮、最後是電源無法開啟。
經開面殼目視檢測(電源板+驅動板)均無異狀,
檢測電容EC1 1000uf/25v 容質為898uf、EC2 1000uf/16v 容質為889uf、EC3 1uf/50v,
數量不多一併更換新品。
IC1 L7805CV pin3有電壓輸出正常
Q1 A733、Q2~Q7 C1815 BEC三腳檢測都正常、電阻及二極體也沒問題,
本來是一頭霧水還將板子放了幾天想了又想(我覺得很有效)
最後想到使用者說的話開關SW尚未檢測,於是趕緊拿起電錶一量發現SW1、SW2、SW3 6×6 7mm
三個都斷路,隨即更換新品後上市電即可正常開啟電源、烘碗燈、殺菌燈完修OK。

這台是98/07/10維修好的,目前使用者說沒問題每天都在使用。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維修過程

网友:
機械構造元件,應是機電成品中較易故障的部份.
若依使用者所述,是界面故障,造成部份功能消失,而非電路故障使造成的全部性失效.

网友:
感謝你的經驗分享..

网友:
原西屋已轉為全能速修公司
感謝分享

网友:
請問 SW 是指圖二蜂鳴器下方那三顆麼?  一次壞三顆還真不簡單!

謝謝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A:

確是圖二蜂鳴器下方那三顆
用電錶蜂鳴檔紅黑棒測二對腳,觸摸開關無短路,即為斷路。
我也不太理解,電路沒問題SW(觸摸開關)一下壞三個,
沒想到家庭煮婦的一指神功實在厲害,甘拜下風。

网友:
大概練了一陽指......

其實這微動開關買到不好的也很容易壞!!

因為使用者沒有去感覺按鈕行程,輕按就好...卻很大力按壓

如果品質不佳的很快就掛了..

网友:
可能是濕氣導致開關一起掛點...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不是家庭主婦厲害,而是這種輕觸開關很容易壞,我都備料一大包.....

台灣賣1個3元,託朋友從內地帶回,1個5毛....

滑鼠的微動開關也很容易壞.......

最後還是恭喜你修復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謝PlayX大(及各位大大)的懇切賜教!
不瞞P大這台烘碗機是我小姨子的,由於機子損壞外估價太高,
知道目前我在拆拆修修的,索性就搬來讓我試試看!
礙於面子也就一口答應了,但言明時間不能趕,真如果修不好就報廢。
像這種Layout對各位大大來說是小case,不足以拿出來笑死人,
但對於新生入學的我們確也是一個挑戰。從開始拆卸面板拆卸電路板、
檢視元件、跑線路測試對地阻值、電壓,然後拆卸可疑元件、再測,
摸索了一遍又一遍,最後終於找到故障的元件(Tach SW)加以更換,
上市電開啟電源燈亮時,死機變成活機,讓我信心又大增一點面子也有了。
說實在前前後後也花了我一個多禮拜,純是興趣好玩而已。
由於接觸微動開關(Tach SW)也讓我瞭解它易故障,
而且規格也多如:
6×6   4.3mm、5mm、7mm、9.5mm、10mm、12.5mm、13mm ---
10×10
12×12
不接觸不瞭解,接觸了才知道
我也希望能如P大多備點料,一來省二來急需!

网友E:
維修成功時不僅增加經驗值,所獲得的成就感也是難以言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維修成功時不僅增加經驗值,所獲得的成就感也是難以言喻的。

會...會...會有癮的......會跑去和資源回收的阿婆搶標的物..

以前最找是鄰居念電子科的大哥房裡沒電視,想買台小台的父母卻不答應..
於是他在路邊撿一台壞掉的回家,結果給他修好.....賺到一台.....

以前車廠的師父他生平第一輛車就是人家要淘汰的,結果給他修好對方乾脆
送給他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家庭主婦厲害,而是這種輕觸開關很容易壞,我都備料一大包.....

台灣賣1個3元,託朋友從內地帶回,1個5毛....

滑鼠的微動開關也很容易壞.......

+1 我的螢幕這個按鈕跟滑鼠之前都秀斗過,噴一噴WD40目前都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