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0新冷煤冷氣維修?

楼主(2009-09-24):
請問有大大修理過R410冷煤的冷氣嗎?
需要的裝備有哪些?
抓漏加壓的 氮氣?
R410專用冷煤表?
灌冷煤的磅數測量?

网友:
1.R410專用複合壓力錶
2.R410專用擴管器&修毛邊刀
3.抽真空幫浦
4.R410冷媒
5.冷媒定量充填機
6.氮氣(依個人須要,修一般冷氣或冰箱,除濕機都用得到)
7.冷媒充填量依噸數而不同,一般室外機均有標示

以上不足之處請同業先進幫忙補充
http://www.teca.org.tw/faq_module/index.php?parent_id=1
http://www.teca.org.tw/a.htm

楼主:
謝謝大大的資料提供
現在我維修中的新冷氣
因為由業主購買(福利品)
安裝了幾個月經由公司來檢查
發現是冷煤漏掉 壓力不足
不過我再次去檢查安裝的接頭
並沒有發現明顯冷煤外漏的痕跡
所以預定先加壓測試接頭
如果說氮氣不一定需要 那用傳統的(鐵牛頭)
加壓 聽說會污染? 所以可能需要在添購些新冷煤
的維修工具以及 先解決這次漏冷煤問題的 氮氣?

网友:
410壓力較大,經常喇叭頭洩漏不易發覺,稍有輕微的刮痕目視不易察覺,隔年又漏,又找不到漏痕,
建議還是重作,切口一定要修管,一定要檢視喇叭口是否光滑無摺痕

网友(2009-12-06):
小弟是修冷氣的學徒!!
又學到該注意的地方!!
難怪!老闆這麼樣的要求阿!!
因為到外地讀書所以暫時跟老闆請大長假!!
四年XD
很多東西都有點忘了的說

网友A:
410冷煤一定要定量填充.....且~~~必須填充液體才行
因為410的環保冷煤屬於複合式的
如果裡面其中一種冷煤比例不平衡就會造成冷煤效益變差...
也就是為何有人說~~~冷煤明明就夠~~~但是~~~就是不會冷
(空間大小與冷煤管長度也有差)
而且~~~410冷煤...最好不要以氣體方式填充...
若用氣體填充等你用掉3分之1桶的冷煤...
那桶冷煤也差不多會出現問題了...
以上是我從之前公司所學來的資料
因為...每次裝環保冷煤的冷氣~~~都被這樣要求
這也就是為何...環保冷煤的冷氣只要有漏....
將必須把冷煤全部放調...重新定量填充...若不這樣做...
你根本無法拿捏所要填充的量(非變頻可以直接判斷冷煤量)
因為變頻的機種你根本無法控制冷煤的多寡只能用計算的...

而410的冷煤管...一定要使用410專用的喇叭頭擴管器..
不能用一般的~~用一般的一定會漏冷煤..因為..壓力太大了

再給大家一個常識吧.....變頻真的省電嗎???
變頻跟一般的啟動來說...變頻是省電沒錯
但以R-22與R-410A這兩種冷煤來比較
我可以跟你們說...R-22的機種是最省電的
至於R-410A...是更耗電......
原因出在~~~~壓力.....壓力越大..
所要帶動的電流一定要更大~~~不然哪跑的動.....
以上觀點..大家可以自己去做實驗就知道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410這我老版之前有跟我提到!!
壓力很大!!
不知道現在變頻!!如果電腦版壞了
不知道有沒有代替品!!
公司貨爆貴!!

网友(2010-04-23):
引用 网友A:
410冷煤一定要定量填充.....且~~~必須填充液體才行
因為410的環保冷煤屬於複合式的
如果裡面其中一種冷煤比例不平衡就會造成冷煤效益變差...
也就是為何有人說~~~冷煤明明就夠~~~但是~~~就是不會冷
(空間大小與冷煤 ...

高壓高.低壓也比傳統R22系統高.所謂壓力高是比較大氣壓力嗎??
可有量測過變頻冷氣就算是全力運轉時功率.與一般傳統冷氣差異?

网友:
R410A檢漏基本裝備
氮氣
真空馬達
電子磅秤

其他可有可無

网友:
基本工具是通用滴.壓力錶是覆合式滴 因為使用合成油抓漏要氮氣 冷煤沖填用電子秤定量液態充填或是高頻運轉過熱度抓5度c上下 至於省電問題在於低頻小馬力運轉維持室溫.其電流是比較小滴r410a壓力是r22滴1.6倍 因為壓力較高壓縮機體積比較小.管徑小.冷媒使用量較r22少;P

网友:
引用 网友B:
410這我老版之前有跟我提到!!
壓力很大!!
不知道現在變頻!!如果電腦版壞了
不知道有沒有代替品!!
公司貨爆貴!!

變頻電腦版應該無替代品.壓縮機有分ac.dc馬達.dc壓縮機又分310v.380v 送風馬達有分ac.dc馬達 各式各樣組合都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