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60xm7e 鍵盤故障(已解決)

楼主(2009-09-24):
各位大大  大家好  想請教各位
事情是這樣子的
原本我這塊主機板的ps2故障 但是可開機
不插鍵盤的時候會有類似某一按鍵被按下不放的急促短聲
因此我就把鍵盤旁的排容給拆下來 如圖

接上電源後無法開且ht6571這顆ic 總共有二顆 都會發燙
一顆在ITE8712F-A IO晶片旁  一顆在BIOS旁

ps2鍵盤pin2及pin6 對地 5 kΩ

网友:
大大您好,您有先交叉測試鍵盤是好的嗎?要先確定鍵盤是好的在往主機板上動刀,而且動刀時,將零件解焊下來後,原有零件的焊接點,必須做修整,不能有任何短路。
從下面的圖看來,紅色圈圈起來的地方,很明顯就有焊點短路了!不會有問題才怪!
先把焊點重新弄好,焊漂亮些!再看看還有沒有問題,如果問題仍然存在,那您說的那兩顆IC就有可能要換掉,甚至有可能要換IO的必要。

网友:
你有跑過線路了解這張主機板的PS2線路設計與走法嗎?

感覺很像是你看了看文章就先把排容拆掉碰運氣...

焊點同上述應該有短路到(除非那是地就沒關係),擦點焊油拿烙鐵
回回修一下焊點...

你要先檢查電路上的元器件才能決定對誰下手,例如排組你檢查過沒..

如果都無效才可能是IO晶片要換..

楼主:
感謝兩位大哥的回覆

鍵盤有測試過了是好的

紅色圈起的的部份 是接地
它們的印刷電路在板上也是連接在一起的
可能是我照的不夠清楚 抱歉
明天我再找一看看有沒有排容可以焊上去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兩位大哥的回覆

鍵盤有測試過了是好的

紅色圈起的的部份 是接地
它們的印刷電路在板上也是連接在一起的
可能是我照的不夠清楚 抱歉
明天我再找一看看有沒有排容可以焊上去看看 ...

沒短路就免了....修好在補上吧

你沒拆排容之前IC會燙嗎?

楼主:
沒拆排容之前
ic不會燙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先把焊點用烙鐵修好...必須八點分明

楼主:
找到一塊廢板拆了一顆排容焊上去之後
就ok了
連ht6571這顆ic
也不會發燙了
原本以為只要拆下就ok了
結果拆下後居然無法開機
裝上排容後就好了
真是神奇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一塊廢板拆了一顆排容焊上去之後
就ok了
連ht6571這顆ic
也不會發燙了
原本以為只要拆下就ok了
結果拆下後居然無法開機
裝上排容後就好了
真是神奇 ...

原則上是這樣啦~典型的PS2電路排容有無本來就無所謂,只是不能再熱插拔PS2
介面,你這主機板沒這玩意就異常代表他電路設計不是典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