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各位大大,誰有奇美,N7371,高壓板上的一顆IC,編號為P5504EVG

楼主(2009-09-25):
誰有奇美,N7371,高壓板上的一顆IC,編號為P5504EVG,或是有其它型號可以替代的
各位大大誰知那裡可以買的到這一個
故障原因為OWER ON後,三秒後就沒有顯示,量高壓板發現INPUT為24V,經過一個FUSE在到一個POWER MOSFET後,也就是
上面所寫的IC P5504EVG後,電壓就變成17V,量另外一邊則為24V,所以將此顆IC RECHANGE,發現換過來的是正常的24V,
所以判定為此顆不良,所以想問問各位大大那裡可以找的到這一顆IC,請各位大大幫幫忙

网友:
去大間一點或台北光華的電子材料行找

网友:
http://www.cheertech.com.tw/Niko-sem/Mos_P.doc
http://www.cheertech.com.tw/Niko-sem/Data%20sheet%5CP5504EVG.pdf
覺得已經是在做維修的店家的話可以試試找該網頁公司買或是詢問有跟他們進貨的店家

网友:
只是包裝是sop8的p-channel mos fet
建議您參考電壓電流用常用的如fu9024代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敎導

网友(2010-03-21):
廠商是 ECT 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