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奇不有的漏電現象,請求有高手大大解釋一下嗎?

楼主(2009-09-25):
這是電生磁,磁生電的現象嗎?但電又不高!!!!還是電線真的有問題

网友:
大概看了一下你的敘述 , 應該是不大可能會有漏電問題 !!!

我倒覺得你說〔麻麻的感覺〕這也不一定是漏電的情形 , 很可能是因為泵幫浦運作時產生的振動 !!

你不是說運轉中才會有種情形嗎 ??

如果要了解是否有漏電 , 直接用電錶量測一下懷疑漏電的地方對地 , 是否有電壓出現 , 如果沒有那就證明

那應該不是漏電的情形 !!

楼主:
如沒漏電幹嘛求問! 電壓在ac90 ,所謂麻麻是個人形容一下,他人感覺各有不同
個人以前曾被漏電電到黏住,靠蠻力踹機具脫身的,身上金鍊子都變火紅了,灼傷了脖子
這個漏電情形很怪異,所以才發問一下,至於震動那是不可能的,加藥機運轉時是抽放抽放
請注意一下 2,3 點 很奇
依個人的經歷應該是 b 電線有問題,只是不懂為何? a,b 線稍微靠近(稍碰觸)就沒電了

网友:
請問馬達是否有接地線G, 還是只接a,b二條??
另問Timer 的接線及種類(電機電磁閥,還是電子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設置沒接地,發現有漏電後補接,情形一樣...
定時Timer屬於一般電機內部繼電器接點式(頭上有調鈕設時間的),這Timer在另一端控制箱內,只做ON/OFF 所以應該沒影響

网友:
請問是單向三線220V的電力
還是動力電190V&380V

网友:
我提供一下我之前所遇到的情況跟你差不多,你參考一下
因為是自已的的舅舅在使用,還是安全點,線重拉。
弱弱的建議您一下:我認為從接地方向找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電力 有 單相 110v ; 220v
       三相 220v ; 380v
請問大大 190v 是哪區的電?

我這是工廠用電,所以是 三相220v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 我的加藥機是單相兩線 220v
故障漏電說明一下: 水設備的漂白水加入機(加藥機)損壞更換,換了一樣的加藥機,運轉測試ok ,然後準備將剝分開的a,b線用電工膠布纏繞包覆,用單手拿了b線, 靠!!!! 被電修理了,拿電錶量 ac 90v ,最後就試了上述幾個情況條件

你的是接地問題可能有誤觸火線,我的有補接接地了, 無效

网友:
回复 网友D:

工廠大多是用動力電
190V是從380V分壓出來的
會漏電我猜想是單相跟三相的接地點位不同
如果將設備的接地取消及供電端的接地也取消不接地
試試看會不會好
但是要有被電修理的準備

网友:
1. 把S根T交換,還是會有麻麻的感覺,那就是線的問題了。
2. 動力用的S對地有可能會是190V,不過沒差。
3. 會不會麻麻的跟設備不接地沒差啊!

网友:
我的意思從接地拙眼去找看看能不能發現問題,包括你用儀器測量出的數據的參考點(地)是不是一樣,
馬達的外殼是不是跟你儀器的接地測量點是否一樣…類似的問題
以我先前的例子來說,我再花點時間做一下說明,未處理之前的現象:
    用手接觸A,B二線的絕緣層為什麼會麻麻的,用電錶量測得到的數據AC70V是A,B二線的絕緣層對Building B的地還量測到的,
而不是對於馬達電源源頭Building A的地,而且大家不覺得奇怪 電線的絕緣層(塑膠是不導電的)對Building B的地用三用電錶量測為何有電?
    都是因為參考點(地)的不同所得的結果,一開始我把地也看成都一樣的電位(Building A/B 假設成都是0V), 因而浪費了二天多在查問題所在,而實際上K點斷了,Buildig A/B接地已經不同點了,儀器量測的數據是錯誤的數據,可是為何還會有漏電的現象呢?比對Bulding B A/B二線對G與配電盤內的電壓,B棟Vr-g=AC160V, Vs-g=AC70V不正常,因此對Ground做相對檢查,當發現問題點k後,Timer OFF下二棟建築物的地用電錶測得的數據為AC50V, 另外由Building A Ground 拉線到Building B對A,B線的絕緣層塑膠也測不到數據(0V)。

好怕再次有筆戰的發生,純建議,希望對你有幫助,能找出原因,我也能多學一些。
    因為對您的問題所有的參考點不明瞭,只希望問清楚一些,如線有多長…a,b線徑…你所測得的數據AC90V是對那個參考點…Timer控制閥吃多少的電(有無接地線)…

    如果A/B線阻達10歐姆以上,以前後帖所說,我的理解成---馬達(內阻幾百~幾仟歐姆都有甚至只有幾十歐姆)只拉二條線(運轉是AC220V)無地線等於是浮空無…(心裏冒汗…心想不觸電才怪)就不難理解了,只是A線沒有觸電感覺,想不通。

    線很長-----如果配電盤的地跟你儀器測量的參考點地像我的例子一樣是不同的二個地(心裏冒汗直流…),我如果是在那種環境下工作且知道這設計廻路的話,我一定辭職先落跑…  ~_~"

楼主:
回复 网友E:

謝謝大大的解說,因個人是學電子的,對這種大電的學問可能不足,對於這問題沒有解決的問題(因已解決 a,b 纏繞一起),個人好奇的是 b 線一定有問題(不知哪出問題),但為什麼和
a 線稍微纏繞接觸 就沒有漏電了(見鬼了), 個人還曾遇過很多奇怪大電的問題:

1.台電全鄉停電,公司只好安排大電整修(電線桿保險開關全拉掉),廠內有自備發電機供給辦公室有照明可用,廠內ATS已有切換(電機顧問公司確認且將台電進入線拿掉,預防ATS故障,萬一電力相衝),但問題來了下午快四點時台電電力來了,瞬間辦公室照明全暗(吃發電機的電),發電機停了(沒燒焦味也沒出事情),電機顧問公司也還在整修沒人被電死啊!
奇怪台電的電為什麼會跑到發電機去,問電機顧問公司回答也不知
PS: 台電電線桿-大電氣箱 到 發電機約有200公尺(很遠啊!)

楼主:
2. 打雷,雷電從電力線的大地接地線灌入,設備損失慘重 ,問電機顧問公司,回答也不知,只說遇到打雷算倒楣,可是我回他們說公司廠區都有避雷針啊!怎還會這樣  ,顧問公司   ,真是XD的,又見鬼了

PS:因損失慘重,這是事後請另一家電機顧問調查結果, 避雷針的埋入地棒和大電氣箱的接地地網太近(約15公尺), 請問是這樣嗎? 那要離多遠阿!

网友:
因為這版有相當的技術討論, 引起我的關注!

聽你分析的相當不錯! 我也不是學電機的, 對這種大電力並不瞭解許多, 所以我沒有任何回覆!

不過我先前的推測也是接地問題造成.  Building A 與 B 之兩棟之間可能存在接地電位差問題.

假設由 A 棟接電到 B 棟使用, 而在 B 棟有做接地處理, 但卻與 A 棟接地並無相聯, 相當於對 A 棟電源的地浮接(就是沒接啦!)  故在 B 棟的地就算有接, 也是空接.(不是真正的地), 故人體去碰電源線產生迴路導電觸電!

為何 a 線沒有電而 b 線有電? 可能是 a 線是地線而b線是火線, 如果你有驗電筆可以測一下可知, 或用電表到 A 棟去測量電線的電位! 不過三相 220V 應該  R' S' T 三線對 G 都是 220V 才對!
可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929&extra=page%3D1###

為何 a 線與 b 線對絞觸電問題解決? 假設我沒說錯 a 線是地線, 對絞後, 虛接地問題解決, 不觸電!

至於你13#提到2點,不是專業不敢亂吹牛! 看有沒有高手進來指點!

网友:
接地.有很大的學問在.
沒深入研究.
不過,在以前的案例有出現過,飛機的接地不良.造成加油時n_106| 整台炸了.因為靜電.
也有案例,飛機上(戰機)的接地不良(一台要接數條.其中一條不良)造成飛彈射出.變成煙火.

所以, 接地..尤其是大電的接地.真的要請專家.

而如果是低壓配線, 我會建議都用漏電開關去擋.
因為在打雷前, 你這個室內的電, 就會有過高的電壓. 對地產生漏電.而先跳開了.

楼主:
哈哈!剛剛去摸魚摸到的資料,覺得很有用,給各位參考
資料引用如下:
http://www.mes.com.tw/index.htm
它技術資料文中的 接地極的安裝要求及技巧 提到
為減少相鄰接地體的遮罩作用,垂直接地體的間距不應小於其長度的兩倍
,水準接地體的間距應根據設計規定,不宜小於5米
所以我們超過 5米了  但是它在
http://www.mes.com.tw/products/index-2-2-9.htm
這裡提到 在暫態情況下建立一接地等電位對人員和設備之安全而言是很重要的,一般而言,將建築物之避雷接地、電力設備接地、通信和電腦等接地分開是很普遍的,這種做法在正常運作之情況下是令人滿意的;但當雷擊或其它暫態電壓發生時,各分離的接地系統間產生電位差是不可避免的,這種電位差可能進入建築物,破壞室內設備或造成人員之傷亡; 我猜我們可能屬於這種的

网友:
馬達有沒有漏電
請將馬達內部的電路全部解開有6條線...(除非你是3線式的)
用指針電表X10K黑棒壓在機殼紅棒一條線一條線量正常狀況下
指針是不會動的...會動...代表漏電拉...
若是指針不會動...那恭喜你拉...馬達是正常的
你會感覺有電..或量出電壓那是電感效應引起的
這時請將馬達的接地給接好吧.......至少會把電感給抵銷掉

网友:
剛剛又詳細看了一下後面的資料發現你有接地了...
只要問題是碰到電線會觸電......
那我先問你一各情況...你們工廠的接地與中性線是不是全部都接在一起拉
如果是的話.....那接地同等無效阿
最常見的狀況就是把220V其中一條接地來提供工廠的110V用電這是很嚴重的漏電了
正常台電會提供一條中性線是給轉接110V用的
而所謂的接地是電器設備接地(真的接到地上去)為了避免漏電而電死人的
而中性線是台電的電力回收線跟接地的不同處他是等電位的也算是接地的一種

中性線在配電盤有一塊銅片接綠色的注意看清楚喔..銅片可是不能接到配電盤的殼喔
(人體阻抗低的話會被電道嚴重的話會電死人的)
而所謂的機殼接地就是要在大地上打下一支10吋以上長度的銅柱接到機器的外殼

另外在說明一下電線會量出電其主要是大電流導通時的電感效應會產生這麼大的電
代表工廠周圍都有電在流動..簡單的測試方法..拿一台鐵殼的電風扇插電之後量他的外殼
跟地上(要波一些水)會有電壓產生

网友(2009-12-08):
回复 网友F:

接地又分2種.系統接地,設備接地..一般接地都是接心酸的..在台灣不重視這個..大都認為中性點就是接地線.其實不是..真正的接地有一定的規定..要查法規..我知道大概是要找一根銅棒.打到地底下才算.

网友G:
系統接地我記得又叫迴路地,設備地還有避雷地又不一樣.以前我在軍中是接觸美軍機動雷達,我們出去陣地架設雷達設備送電開機前一定要找設備地跟避雷地.操作手冊上說要用高阻計(軍中稱地阻計)在設備外大約5~10米處找3各相鄰的點各差距5米打入2.5米長的銅心棒再用高阻計量各2點的地阻(避雷地阻抗要5歐姆內,設備地要在7歐姆左右)3點找出2點最好的但是一定要在我上面寫的阻抗規範,如沒有再找其他地點再測試假如只差一點點可以用高濃度鹽水灌入降低阻抗,找到2點符合規範的阻抗後用第3點對這2點比較找出阻抗最小及次小(最小的接避雷地,次小接設備地),如果小弟有錯大家可以討論~~~

网友:
引用 网友G:
系統接地我記得又叫迴路地,設備地還有避雷地又不一樣.以前我在軍中是接觸美軍機動雷達,我們出去陣地架設雷達設備送電開機前一定要找設備地跟避雷地.操作手冊上說要用高阻計(軍中稱地阻計)在設備外大約5~10米處找3各 ...

這資訊不錯~~~軍中的資訊就一定是對的~~~~只是~~~~~希望你不要記錯阿
因為你沒說~~把銅柱打入地底之後用電表量銅柱與地表多遠的阻抗~~~~~這點~~我也很好奇喔~~~~

修正上面的說法~~~我沒看到你已經有說明了~~~各5米...這樣我了解了~~~
上面的說法我就不移除了~讓大家也能注意到這點

网友:
回复 网友H:

謝謝您的解說分享~ 又聽到神奇的東西了!

网友:
S大你好久仰ㄋ~~我有提到各銅棒相鄰5米~~~~~~雖然我老ㄋ,但應該是沒記錯(因為以前那機動雷達陣地整套設備是由我主導負責的)避雷地為何要比設備地組抗小是因為雷擊時雷的能量會導向阻抗最低的捷徑,所以雷的能量才不會導向設備.我們照這原則架設好避雷棒,我們為ㄋ萬一都還是會再每一銅棒處灌高濃度鹽水(以確保設備更安全)<當然還有一個人因素:因為每次銅棒打1.5米深用鐵鎚打很久所以我們大都打1米左右,但是會出現阻抗不對灌鹽水就好ㄋ阿>~~~~~~~~~~~軍用設備碉堡是在地底好像是1.5米深裝置一大片銅網,銅網上下會倒入大量木炭細渣在引伸出一粗銅絞線(每月檢查地阻時會拿一隻1.5米銅心棒在地網旁5米遠用地阻計量阻抗)~~~以上避雷地跟設備地做法都依樣只不過是2者會相鄰在碉堡2側~~~~~~工廠的裝置方法大致有點雷同~~~~萬一有錯再請多指較~~~

网友:
以前我在軍中有遇過避雷地阻抗大於設備地結果雷擊時雷的能量就反潰到設備(設備當然就掛ㄋ阿,因為當時我們有很用心的研究尋找這故障原因,才會這麼映像深刻)我以前是維修及運作整套設備的負責管理人

网友G:
補充一下銅心棒粗大蓋比姆指再粗一點點,感覺很硬應該銅跟其他的合金棒.老美軍用的東西有一定品質跟水準的~~~~剛剛說的銅心棒打入地底越深越難拔起來~~~所以知道我們的辛苦ㄋ吧 ^^" ~~~

网友:
引用 网友G:
補充一下銅心棒粗大蓋比姆指再粗一點點,感覺很硬應該銅跟其他的合金棒.老美軍用的東西有一定品質跟水準的~~~~剛剛說的銅心棒打入地底越深越難拔起來~~~所以知道我們的辛苦ㄋ吧 ^^" ~~~ ...

是幾乎根本拔不起來.....
以前我常常在旁邊監督通訊基地台打地樁~~~所以也知道一些~~~~
我當兵的時候是參三兼參二(我只不過是個多波道小兵..被黑編的..下基地時還被編去食勤兵...正編的什摸都不會..)
還是直屬連..常常都事情多到暴..在當兵期間讓我覺得日子過的超快...

网友(2010-01-08):
答案是接地不良嗎???

网友:
奇怪了,拆裝時都沒斷電上鎖嗎?難怪工安意外頻傳,工廠內三相380v或三相440v被電到保證會跳起來,不可不慎,共勉之!!

网友I(2010-03-24):
安安,在下用比較白話的方式提供一些看法給請各位大大指教.
AC單向三線式:紅=110V 黑=110V 白=中性 110+110=220 110+中性=110
AC三向三線式:紅=110V 黑=110V 白=190V 110+110=220 110+190=110(各位看倌沒看錯,110+190=220V)
為什麼會這樣?這是因為交流波的關係.紅110V正波+黑110V負波兩者頻率峰值正好相反,故所得電壓=220V
白190V的頻率波峰值剛好介於紅黑中間所以雖然電壓190V,但是紅110V+白190V或黑110V+白190V所得電壓都是220V
若是將中性線加入配電中則為三向四線式,紅110V+中線=110V,黑110V+中線=110V,白190V+中線=190V
白190V+接地端=190V
一般電工配電口訣(紅白黑或黑白紅),白色會配置在開關的中間,當然有其道理!
三向三線式電源,如果設備輸入電壓為單向220V時,一般人的直覺是從三向三線式220V電源裡拉兩條線出來就是220V了,其實應該不能使用白190V做為設備供電,因為對於設備會造成很大影響!兩線配合所得電壓雖然測量所得一樣是220V,但190V就是190V不會改變!
建議用三用電表測量B線+接地端看看單線的電壓值是多少!
另外,絕緣皮的絕緣也有限度,不是對任何電壓完全絕緣喔,對於電流通過所產生的磁波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I:
安安,在下用比較白話的方式提供一些看法給請各位大大指教.
AC單向三線式:紅=110V 黑=110V 白=中性 110+110=220 110+中性=110
AC單向三線式:紅=110V 黑=110V 白=190V 110+110=220 110+190=110(各位看倌沒看錯,110+190 ...

........又來了一個高手.....而且還對電的原理有深入了解的....
雖然這我大致上都知道....但我想看波形.....是如何組合的.....
我也很好奇台電的電壓波形....是如何產生的....為何你會說2條110V加起來是220V?????
這很有討論空間^^

网友:
回复 网友J:

謝謝 wason 大的分享!

网友K:
回复 网友L:

工業配電........做機械的工業配電能力是必備的!.......慚愧!老爸做機械,配電功力還有一兩把刷子,我倒是在旁邊看的眼花撩亂。
交流電本身的波形式發電機切割磁力線,依照法拉第電磁感應定律,一線圈在均勻磁場中以ω(徑/秒)角速度旋轉,可以得到感應電勢=N x B x L x sinθ.....每個代表什麼....忘了!要翻課本。因為那個sinθ,就會出現正弦波。

wason大,如果我取紅、黑兩條線,那麼還會有220V嗎?
110+110=220....?

网友:
引用 网友K:
工業配電........做機械的工業配電能力是必備的!.......慚愧!老爸做機械,配電功力還有一兩把刷子,我倒是在旁邊看的眼花撩亂。
交流電本身的波形式發電機切割磁力線,依照法拉第電磁感應定律,一線圈在均勻磁場中以ω(徑/秒)角 ...

那你看我配電一定更眼花....因為我的辦法將冷凍機的配線從無到有配出來(線路還超亂的...)
然後在拉控制線連接到電腦上面去........

以前我再做這類維修的時候~~~光是找線路就找到眼花...
不過~~~就是有人硬是沒有電路圖就說不會修了....
真不知道要怎麼說了.....

還有~~~你說的理論~~~我看不懂....我要實際的波形圖~~~這樣我才有辦法理解實際運用之後會不會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K:
工業配電........做機械的工業配電能力是必備的!.......慚愧!老爸做機械,配電功力還有一兩把刷子,我倒是在旁邊看的眼花撩亂。
交流電本身的波形式發電機切割磁力線,依照法拉第電磁感應定律,一線圈在均勻磁場中以ω(徑/秒)角 ...

安安,如果是要以三向三線式220v電源供應給單向220v的設備使用,那一定要用紅(110V)+黑(110V),因為白(190V)它是確定的高電位.
不過有一點要注意,因為每位電工者的(手路)不一樣,190V電壓可能因為配電者的不同而選擇不同顏色的電線.畢竟,台電的入戶線(外線)沒有分色,幾乎都是黑色線或藍色線,配電者要自行測量.所以,建議需要以上述方式配線者,還是必須拿三用電表確認一下.
其實正確的方式應該用變電桶(嘔多)將三向三線220V電源變為單向三線220V電源來使用,為什麼呢?因為這樣對外線而言才能達到平均負載.
另外S大所說的波形用示波器可以看出來.一個交流電有一個波形,當紅色線110V的電源波形在正旋波,黑色線110V的電源在負旋波,兩種波形處於相對位置(一正一負)所得就是=220V了,白色190V的波形剛好在紅黑兩者中間,用三種顏色的筆分別代表三種電源,用三張紙各畫出波距波高相同的波形然後三張紙疊在一起(紅黑波線疊成相對位置,白波線從紅黑兩波線穿插),這叫向位差!交流發電機來說三向三線式的向位差角度是120度,想像一個圓週(360度)內有一個正三角形,三個角代表三個電源(正三角形的角度剛好各是120度*3=360度).
關於台電的波形如何產生,其實絕大部分的發電機組都是交流發電機,就連使用直流電的汽機車發電機也是,當發電機產生交流電之後經過變電穩壓.....之後,產生所需交流電力,其實個人認為直流發電機構造比較簡單也比較容易控制與應用,大家應該知道直流馬達如果不輸入電源,只要把該馬達轉軸轉動,就能產生直流電了,也就是說:直流馬達=直流發電機.
一般我們應用的直流電分為兩種,一種統稱直流電另一種稱純直流電,一般的直流電也就是經過變電處理之後,交流變直流或是直流馬達發電出來的.用示波器觀察可以看到這種直流電還是有交流波形,只是因為波形很小,幾近直線.而純直流電呢?我們日常使用的電池電瓶就是純直流了!
記得老師在課堂上曾提到,艾迪生曾經說過一段話,意思大概是說:直流電才是真正可以廣泛應用的電源.不知各位先進覺得如何?
另外再囉唆個幾句,台灣地區習慣使用日本電器產品,台灣的供電頻率是110V-60HZ/S,日本是100V-50HZ/S,大家看出來了嗎?如果日本電器用品不做任何修改的原裝進口來台灣,應該知道會有何後果了吧!想起20年前就有一批原封不動原裝進口的日本X菱29吋電視機(遙控轉向基座那款),內行的都會加裝變壓變頻器,偏偏一堆外行的,只顧著銷售,害得維修人員忙的霧煞煞,那款機型幾乎全倒,有趣的是,電視機背面的規格表已經載明POWER IN:100V/50HZn_158|

网友:
確實要弄看到波形就一目了然了......只是沒有那麼高電壓的示波器吧?

看到配電....真的很頭痛......主要還是怕被電,就矇著自己,不去研究.......才會看得霧煞煞。
讀高職兩本電工實習.....翻了沒幾頁.......更不用談自己拉線了。
還是wason大講解的直覺了當,直接簡單描述就能夠將相位差表達出來,瞬間豁然開朗。

大部分的電子產品,還是需要將交流電轉為直流電........交流電還是在做大電控制,電力輸送,比較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