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負載時OK,只有散熱器稍微發燙,七盟ST-250BLV(已修復)

楼主(2009-09-25):
如題我有一部七盟st-250BLV
沒接主機板,ps-on 接地,各端輸出都正常
一接主機開機一半就掛掉了
但接其他 power 正常
請問各位高手
修理時應該如何開始著手啊
感恩

网友:
power 上主機板有負載時會掛( 主機板用其他 power ok), 請測試在加掛負掛時power 各輸出電壓值.(5 vsb, 3.3v,5v,12v )
再依電壓狀況,決定檢修範圍.

网友:
裝上假負載測試 !!!

應該就可以找出問題點囉 !!!

通常還是跟電容有關 !!!

楼主:
謝謝各位
我試驗後再把進度post 上來

楼主:
放假時只是把晶體拆下
灰塵洗一洗 再裝回
現在兩個硬碟 P4 主機 再加 MX440 VGA 顯卡
跑日劇
已經不會發熱了
難道這樣就修好了?
有時候這些 power 好像有自己的情緒似的

网友:
那個晶體接腳有時會有虛焊 , 或是有小裂痕 !!!

這也可能造成電路不穩的情形 ~~~

個人遇過電路銅鉑裂痕造成 power 一加負載即跳脫保護 !!!

也是查了很久 , 才在某次拆測其他元件時發現 !!!

网友(2009-11-02):
輸出端電容衰退也會造成POWER無法掛負載.
輕載測試OK不代表沒問題. 通常得掛上大負載才能確定POWER好壞.

市面上一些電源檢測器都只有5W以下的假負載. 用那測試不會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