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Intel 4 Series Chipset--Eaglelake_Platform_Design_Guide_Rev1_3

楼主(2009-09-25):
Intel 4 Series Chipset--Eaglelake_Platform_Design_Guide_Rev1_3.part01.rar (1 MB, 下載次數: 160)

Intel 4 Series Chipset--Eaglelake_Platform_Design_Guide_Rev1_3.part02.rar (1 MB, 下載次數: 153)

Intel 4 Series Chipset--Eaglelake_Platform_Design_Guide_Rev1_3.part03.rar (1 MB, 下載次數: 158)

Intel 4 Series Chipset--Eaglelake_Platform_Design_Guide_Rev1_3.part04.rar (1 MB, 下載次數: 152)

楼主:
Intel 4 Series Chipset--Eaglelake_Platform_Design_Guide_Rev1_3

Intel 4 Series Chipset--Eaglelake_Platform_Design_Guide_Rev1_3.part05.rar (1 MB, 下載次數: 150)

Intel 4 Series Chipset--Eaglelake_Platform_Design_Guide_Rev1_3.part06.rar (1 MB, 下載次數: 150)

Intel 4 Series Chipset--Eaglelake_Platform_Design_Guide_Rev1_3.part07.rar (1 MB, 下載次數: 147)

Intel 4 Series Chipset--Eaglelake_Platform_Design_Guide_Rev1_3.part08.rar (957.02 KB, 下載次數: 149)

网友:
CORE 2 平台設計,有589頁,有與趣研究新機板的大大們可以看看.
謝謝W大的分享.
在396頁有主機板平台供電分佈圖,可作檢查供電MFET switch及linear 狀況的指引.是檢修新機板的參考資料.

网友:
感謝W大資料分享..

网友:
謝謝W大您的寶貴資訊!
intel的官網如果很花時間去逛,會找到一些晶片組、處理器等等的資料手冊,小弟曾經有看到cnpan大說的LGA775 Core 2的資料手冊....一堆豆芽菜,看的真的很吃力,看一頁就放棄了!

网友A:
謝謝W大分享...挖..全是E文,要慢慢消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W大分享...挖..全是E文,要慢慢消化...

看完而且看懂就可以設計主機板了...@@

网友:
感謝 W大分享的重量級資料
先下了, 但不知看得懂嘸

网友:
感謝W大分享~~
用力讀去囉!!!!:)

网友:
謝謝W大分享,都是英文,全部看完的話,就可以發功了

网友:
這本手冊全部看完,只是主機板主規格的部份,還有元件規格(晶片組,cpu,vrm,CLOCK),另外實作時各元件特性(linear,MFET),電路設計等等有很長的路要走!(如果全看完(應該是沒有人),兩三年後會再有新版手冊,不過可以駕輕就熟了)
要設計主版,努力,再努力吧!

在56頁有主板時鐘圖(98.10.03)
在323,324頁有解釋要用74LVC14A的原因(98.10.03)
在396頁有主機板平台供電分佈圖(98.09.26)
在Intel下載區找不到 9xx 以上的design guidelines(98.10.08)

网友:
謝謝W大分享,都是英文,感謝W大分享~~但不知看得懂嘸

网友:
很棒的資料...謝謝分享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网友:
謝謝W大提供分享
下載完後要花時間來慢慢吸收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