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CD內的軟排線(有結論)

楼主(2009-09-26):
hi 各位大大,

請教一個問題,像是T-con的軟排連接線,不是用快速接頭接的而是粘上去的,
如果那樣接觸不良,要怎樣施工加熱呢?

用刀頭烙鐵?..溫度調幾度較洽當?
用熱風槍? 溫度調幾度較洽當?
網上查了一下沒半法用那種熱壓機器做
手工要怎樣搞?
我有看到大大講到用 ok 線
但是太密了  跟本沒辦法用ok線接...XD
有沒有人有建議怎樣子好施工?  那塑膠片似乎很不耐熱..@@"

感謝賜教大大

网友:
塑膠片和軟牌的塑料皮真的不能耐高溫,我們沒有工廠的機器,的確只能用OK線來接線,但是焊接的時候,要快速!烙鐵的瓦數頂多只能用30W的,很考驗焊工!
軟排的線比較密的時候更是考驗耐心及眼力!也只能這樣做,土法煉鋼!

楼主:
冏.....我之前有在拍賣上瞄到有人賣一種烙鐵頭  是T字型的  說是可以加熱這種東西...但後來會意過來後就沒看到了  後面再找也找不到  照大大所說  看來只好用土法煉鋼   不過我可不可選用那種 做實驗電路板很細很細的那種線接呢?...ok線都好粗 且就算弄上去  我看也會互相短路到..@@"
謝謝大大指教

网友:
咖啡色連玻璃的軟排嗎?

是這個嗎

http://www.ezbond.com.tw/chinese/Product-2009227124449.htm

UV光硬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說的應該是這個特殊烙鐵頭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e36201797?u=gsc6766
ok線如果太粗.你可以用不要的電線將皮剥掉.裡面的銅線就比ok線還細...

楼主:
對了!!!
就是這個烙鐵頭....有人用過這個嗎?..不知道可以用否(還不到好不好用的問題)

嗯  今天去電子材料行  撇見"ok線"
我才想到  大大說的
我一直以為是舊式硬碟的那種灰色排線..@@"...買的時候那種要多長剪多長的

一直忽略了 所謂的ok線....是那種銀質的...很好撥線的那郭
馬上買了一卷  明天再來試看看..XD

PS: 以前畢業專題就是用這種線,連  FPGA 的每個 DIP 腳,然後弄在洞洞板上,這個練滿久的,應該還算熟練

网友:
導熱膠頭 裝在烙鐵上 使用時就跟熨斗一樣
把 碳膜軟排線 燙貼在pc板上

楼主:
本來拿好ok線  把眼睛撐大後發現另一頭根本不能夠用ok線焊  另一頭是黑色方塊狀的東西..XD   耍呆了  哈哈

嗯   可以想像其做法  沒有練習的東西  真怕弄壞
那總褐色的塑膠不知道耐熱到幾度?...照理說應該比錫的耐熱度高吧?
如果是這樣  那我用圓平頭的直接霧上去動作快一點來回搓揉  不就也可以咩.....(想像中)

我看很多人有講T-con 壞了  基本上面板等於壞掉?
真是  怎麼那麼多高壓板跟AD板就是沒有人出t-con板  普及率真是差太多了....XD

楼主:
我突然意識到一個問題    在講這個軟排.....可能我跟大家想的不一樣..XD

圖片一  我本來想說加熱看看....(現在想想有夠傻的啦)
圖片二  等到整個脫落後我才發現是用膠水黏的...XD (圖片中的膠水是我依樣畫胡蘆試的)
圖片三  畫面問題狀況

瞭解為何t-con沒人賣了,但還是不得不問  有人或工廠可以處理這個嗎?..丟掉真可惜..XD

网友:
那不是膠水黏合的,是一種稱為"ACF膠"的膠帶,必須使用"熱壓機"壓合,
一般的手工具無法完成修理,這也是一般液晶維修從業人員無法克服的部份,
上網搜尋"ACF膠""熱壓機",可以獲得許多相關知識.
台湾有工廠可以處理,但是都是以大量為主,修理一片的錢可以買到
一片好的面板,已經不值得修理.

网友:
所以如果遇到這樣的問題就真到找殺肉而已

网友:
遇到這類異常面板,也可以留下上方元件供維修其他面板使用。

楼主:
正是如同狼大所言,這個是零件了......
無解..^_^
像是t-con上的驅動IC 一顆也要400~~~(只看到一家在賣)
放著囉........慢慢等.
那台換上別的面板  又像一台新的了..^_^

网友:
留下等著被殺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