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積科技KY-350ATX 燒毀零件詢問-以修復

楼主(2009-09-26):
炸囉 ~ 短腳囉 保險絲也爆囉 一顆2即體也掛點
炸掉這顆的規格 不知道耶 ~有沒有人知道阿 ~可以用哪些代用阿 ~

网友:
說實在這種隨殼電源維修價值不高,建議當做備料或是練技術。

楼主:
以修復 網友提供的 圖片 看 大致相同的 線路
C5763 代替 燒掉那顆BV-1-換上 103 1KV 電容(容質便小 膨脹起來) 一支2亟体(短路) ---上電

沒爆-還真擔心  看線路都一樣---- 但是+5VBS 只有1...之後想相連C945 剛剛量好像有問體( 2 3通 應該要 13 23 都有值 )

換下...  再來檢查  紫線的電容100UF 16V 換上  恩恩 恢復囉+5VBS ....... 但是沒有PG 換上 測40N03P   N MOS 一邊正常
紅黑對調 有時有組直..換上6060 .....之後 還是沒有P
G 糧7500 12腳 有12V電壓~其他都沒有
換上494 上電 PG 有囉
~  收工...............
一顆 隨機的POWER 換了那樣多的零件 ~真是的 電容也全換 恩恩 ~
練習...不然修這好像不值得

這顆45A的原本那顆30A

這顆45A的原本那顆30A

OK囉 ~收工

OK囉 ~收工

還有一堆電容..

還有一堆電容..

513.69 KB, 下載次數: 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