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LIGHT VP300 電壓不穩-以修復

楼主(2009-09-27):
----測試2天左右目前正常囉
這一顆 好奇怪 拿到時7顆都爆  換上日系電容後 OK
可以接電腦開機....
但是一陣一陣的 有時可以正常有時不正常
現在已經不 正常囉 電壓不段的跳動
但是 輸出不穩定 好像接觸不良的樣子 就是電源測試器上的電壓 都一直 0-3.3 跳動
0.-5 0-12 跳動 ~
我該往那方向檢查
接上電源 +5VBS  都有 綠線 4 V  啟動後...電壓有時穩定*量時都OK(+12+5+3.3)
不穩定的時候 是跳動的 ..............
蕭基特 量都正常 ...CC...
ATX的焊點都OK 接頭也重換過..

F12C20C  SBL3040 STPR1620 SBL3040

LM339 TL494

正常的時候 ~很正常 不正常的時候會亂跳...電壓 +12 +5 +3.3 電壓 有時有有時無
接主機板的時候 ~有時可以開有時不能開 ~
再接的時候 ~PG燈號 會 過一回正常 有時有不正常

右邊494

右邊494

正常時候的燈號--不正常的時候會一直跳*+5VBS不會亂跳

正常時候的燈號--不正常的時候會一直跳*+5VBS不會亂跳

接HD 量的電壓

接HD 量的電壓

网友:
除了輸出端濾波電容外,周邊電路使用的小容量電容也須一起檢查。

网友:
如小容量檢修都沒問題,就檢修你剛換上去的七顆電容
電表插上,電壓穩定時,用手稍微轉晃電容或輕彈一下(一顆一顆試)
如再不行,沒關係!POWER 插上電(不用管它穩不穩定),通電一天再接負載試試
這七顆其中一顆一定有刺刺

楼主:
目前 換了 ~低壓那邊的 小電容470V25V (外觀沒怎樣 量也正常)
穩定的跑中.(開燒機程式跑1小時囉)...還在測試~~....使用電量185W(瓦特表量的)

問大大一下 ~ 像這樣 如果有問體的 POWER 使用電量183瓦  如果有問體會很快出現嗎?
要熱機多久  才算 OK的 POWER 要如何的正確超它 讓它掛點.

兇手 ---外觀正常 表測也正常沒漏電..--

兇手 ---外觀正常 表測也正常沒漏電..--

接 顯卡外接電源 加上一台CDROM 4台HD

接 顯卡外接電源 加上一台CDROM 4台HD

使用的W

使用的W

网友:
有遇過小容量電容(50uF以下的),錶測數值無明顯異常,但實際已經損壞,更新後就可恢復運作。

网友:
狼大說得是阿! 這就是電解電容器永遠的痛 華x;技X;台x電;康x;全x 等等都甘拜下風
電容器最怕小刺刺了,買到算你幸運

楼主:
像這樣的電容 ~外觀都沒怎樣 ~容量也都OK
示波器 可以看出來嗎?

网友:
ATE和ICT都量不到了,你說呢! 不是它們不準,是難免有漏網之魚
我都用高解析度的X-RAY機去做非破壞性透析小刺刺的

小刺刺徵狀:前一秒是好的,後一秒是壞的,客戶都說它會變魔術 ,因為我們都去
它就變好了 所以不是有人說電容好好的不要去摸它,不然會掛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