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714 顯示顏色異常(已解決)

楼主(2009-09-27):
求助各位大大,最近遇到一台AL1714他的狀況是,顯示顏色異常 字體的顏色會變的很淡 甚至色偏。

開啟螢幕的選單 顏色則是正常的,所以我基本排除 BIOS 顯示驅動IC異常,應該是接口部分的問題。

我有先對D-SUB接口的RGB做對地阻抗 均相等,也稍微追過RGB到驅動IC的線路原件均正常。

但結果是正常,相關知識不足 請求各路高手打補釘,不知道怎麼查下去了><"

顏色很淡

近距離

色偏 發現相機拍出來比較清楚

選單跟訊號對比

AD+高壓

AD

网友:
有沒有載入預設值看看呢?
這款是奇美代工,工程模式內有R/G/B的ADC Gain與Offset補償,若是這裡被動到也會導致顯示顏色異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還原過出場設定 還是無效。

网友:
出廠設定一般指的是工廠模式下的設定,一般User mode下Recall 是回復工廠模式下的設定,工廠模式下的recall是回復MCU內程式的設定參數。
不知有那位大大知道如何操作進工廠模式?

网友:
此狀況是t-con板故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確定T-CON沒有問題,因為選單是正常的,開機畫面也是.

网友:
讓我们一起努力吧

楼主:
實在是超出自己的能力,無解 只好去繳學費。

送去給三重當地有名的老師傅修,繳費800大洋@@~

完修之後拆開,與送出去之前的照片對比發現有一顆IC移動過,因為老師傅焊接技術很好= =想偷ㄎㄧㄤ技術還要做記號。

上網查了一下此顆IC的功能,是EEPROM,型號為 ATMEL524 24C16AN 為SOP8,所以推斷此故障為MCU資料損壞導致。

哎呀><" 這難度真的太高,沒SOP8燒錄器 也沒有DATA怎麼修阿><"

P.S.還有個問題MCU不是一般來說都內建ROM,怎麼還外接一個ROM?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像有些MCU會有ROM,有些好像就沒有。有那個感覺可以把MCU當成是CPU,把ATMEL524 24C16AN當成BIOS是用來儲存螢幕操作程式。

也有可能是MCU本身內建的ROM太小,不夠儲存韌體程式,才外擴ROM。
tony大您可以查看看MCU的datasheet,看它內部有沒有ROM。

看到tony大您送修的結果,讓小弟想起以前一直想的疑問,撇開燒錄器的問題,外面在修液晶螢幕的店家好像都有各款螢幕的韌體程式,是不是他們接case時,把每位客戶送修螢幕的韌體給copy下來?

网友:
下一次有這種好康的給我賺好了.
這個機種只要換一顆新的上去再開機時就會在
標準模式,拆機的也可以啦,不需要燒資料.

有機會多技術交流,可以省下一筆銀子,
不過要找到願意做技術交流的還真不容易遇到.

网友:
顯示卡輸出給螢幕有6/8bit & 1/2 pixel

錯誤的話 螢幕會畫面異常。

例如  LVDS Interface with 1pixels/clock

     用2pixels/clock 去驅動就會畫面異常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吼= = 都不說XD
你公司在哪阿 = = 小弟手上還有 3台 無解狀態中的機器。
正在考慮要不要在拿去繳學費。。。

网友:
進工場模式~~關機時+.-同時按~~在按power鍵就可以進去了~~會出現不同選單~~最上方可以色彩重整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此法無解. 嘗試過了><"

网友F:
2416可以換一個上去~~只要是好的~~MCU會寫新的資料進去~~因該就好了~~

网友(2010-02-05):
繳學費要看維修的人的功夫...
有些人直接整塊換掉=..='
只能看到一片新版板XD~
只要修過都看得出來!
畢竟新焊是不會裝嫩的XD~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因為被識破了所以換新板不讓學?
真是諜對碟...
笑死我了

网友(2010-05-28):
"ASUA VW192s"LCD顯示器故障(已解決)

小弟有一台"ASUA VW192s"LCD顯示器故障情形如大大所述.
目前(已解決)
A).故障現象:
黑色畫面底色偏綠(無訊號時正常如AUSU畫面&有訊號時黑色畫面底色偏綠)而且字體模糊.

B).面板型號  &  A/D板和POWER板型號及圖片資訊 :
B-1).面板型號=M190 A1-L02  Rev:1
B-2).A/D板型號=DAOL 9FMB031  POWER板型號=EADP-45AF B CC:F
C).POWER板輸出電壓狀況:
C-1).5.3V部份正常.
C-2).12V部份輸出=14.2V.
D).VGA訊號線已換.
E).已做過重置多次,重置過程的畫面有0.5~1秒畫面底色是正常沒偏綠的.
F).重做工廠設定後已OK!!

PS:補貼圖(如附件)敬請指導!!

ASUS VW192s畫面偏綠異常(O).pdf

992.79 KB, 下載次數: 248

170.17 KB, 下載次數: 297

网友:
引用 网友F:
2416可以換一個上去~~只要是好的~~MCU會寫新的資料進去~~因該就好了~~

謝謝"阿彰版大"提供此經驗.

有一困難事想要再請"阿彰版大"或各版大幫忙(如果不麻煩的話)
a).如附圖燒錄機,教授"程序燒錄器或編寫器使用"或"提供說明書".
b).廠商沒提供說明書.

再次謝謝!!

网友(2010-11-21):
狼大說的沒錯下載記錄看看可以,必要時非常手段才用,目前修的LCD都是硬體處理後就正常,工廠設定尚未用到過。

网友:
雖是奇美代工,但ACER的按鍵板與CMV自家用的少了一些鍵,所以無法按進工程模式,這時換成CMV按鍵板就可以按進工程模式

网友:
感謝~~又增長一步了!

网友(2011-01-09):
為什麼我換了24C16,畫面還是與ACER1714故障一樣

网友:
1.換上的EEPROM異常
2.MCU載入EEPROM的預設值異常
3.電路異常

网友(2011-02-11):
多位專家會診解決問題~感恩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