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加這片主機板的內建記憶體

楼主(2009-09-28):
這是隴華電子所生產IPTV STB,其內建主記憶體是直接焊在板子上,只有128M,原來跑Windows CE Pro 5.0還足夠。
但我硬是把XP給灌上去,所以128M就不夠用了。要請教各位前輩我如何擴充主板上的主記憶體呢?

全機照片

只有一個標準PIC及一個Mini PCI插槽,沒有任何記憶體擴充槽

這是主記憶體部份,也就是想擴充的部份

网友:
有一法是更換高容量記憶體顆粒,不過一些相關線路也要針對換上的顆粒改動,比較麻煩。

网友:
黃色排線下方是不是筆電型記憶體的擴充槽?
看不太清楚...

另外更換更高容量的記憶體顆粒應該不會太難
只是不知道版子上相關的韌體是不是需要重新寫入OR修改?

楼主:
黃色排線下方是Min PCI的接頭,可接的設備大概有無線網卡或電視卡等,就是不能用來增加主記憶體。
我去查過資料,板子上的記憶顆粒是IS4216160A(32M),而該廠有一顆IS4216320A(64M)腳位完全一樣,如果直接取代,成功機會如何?

网友:
如果較新的同型機板ram有擴充,更換成功率應會比較高吧!

楼主:
因為小弟網站目前流量小,用這台當伺服器(WinXP + APM Express + Discuz 7.0 + UCenter home + Xoops )還真是節能省碳,如果能成功增加記憶體,延續該機的使用壽命,那才真的是環保呢!
還有一個問題:通常DDR記憶IC的接腳是相容的嗎?原來的資料在這裡 http://download.siliconexpert.co ... s/iss/42s83200a.pdf
有那些其他型號是我容易找來替代的呢?

网友:
martin99大您好,這台拿來當伺服器小弟覺得倒不太建議!以這台的規格,拿來玩embedded system到蠻不錯的!
想要架省能源的server,到可考慮目前市面上的動物機,效能遠比這台好,甚且消耗功率有可能會比這台還來的好。

想要擴充這台的ram,除了考慮晶片的腳位外,如狼大說的,尚須考慮原本主機板的layout是否有預留升級的空間。

楼主:
不穩定的平台,就勤備份囉!反正只是讓我的學生有交流的平台而已啦,謝謝大大您的關心

現在最主要還是要實驗:如果是腳位一致(資料線、位址線一致)但容量加大的記憶顆粒(如IS4216320A),替換下來是否能順利加大主記憶容量,但...到底國內那裡才能找這個東西呢?

楼主:
要找到單面512MB或是雙面1G的 "SDRAM" ,肯定是個困難的任務。
如果有辦法到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659a4194861628d09f78efc6a7fa219a.htm?cm_cat=0&pm1=1 就好了,否則就得等到有零件再來動手。
感謝 狼大、j66082、cnpan、playkof、s10274Chen、archie等各位大大的說明,謝謝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如果您上過淡大黃連進,黃老師的話.您就會知道. 他給學生玩的伺服, 可以由家裏 telnet進去寫作業的.
只是 embedded linux 的 ARM 板子.

楼主:
看來除了記憶體不足,這台拿來當網頁伺服,應該還是撐得住的啦... ,只用60W,節能、節能、節能....

网友:
一般這些內焊RAM顆粒的板子都會預留一些變更焊點,用來對應不同的記憶體顆粒,若是還有同型主機板但記憶容量不同的,就可以觀察看看記憶體周圍是否有SMD電阻位置不相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謝謝逃兵大為小弟開示,用ARM來架伺服器.....太猛了!不怕負载過大而導致使用者使用的效率變差 。

學校和德州儀器簽約的那場研討會,我們的老師要求我們去聽,看到ARM處理器、DSP處理器的應用與產品,只覺得還不錯用,單純想說當嵌入式應用還OK,原來ARM的平台也可用來架小型伺服器。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是一定要去的啦.
副校長都到了.你們a人家100萬的.怎麼可以不到勒?

其實.負載. 是要看你讓它做什麼事耶.
想想.一台ip分享器.不也是一個 server 嗎?
它不也把你每個封包都看過?

如果你的這台 server 就跑你家的家電的遙控.
那會負載過大嗎?
除非你被攻擊了n_106|

以你那天看到的 ARM裏.就有內建 ethernet 而且.還有 demo board 是內含 web server 的.
資料拿起來翻一下就可以找到.

to  martin99
60 W 還有些高耶. ^^
不過跟pc比.是低很多了.
記憶體要改, 如狼大說的要去注意.
改機要小心.不然會賠了保固又折小兵.

网友:
回复 网友D:

TI提供的公版真的很棒,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連ethernet都內建在一起了,當時看到還真下一跳,跟看到的PC主機板上還需要都一塊網路晶片和相關電路,兩者相比,實在差太多了n_123| ;的確,只要軟體方面控管得宜,小型的Server其實到不用擔心負載的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E:

筆電上的記憶體應該有可以符合你需要的IC顆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