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吞象SP-300WS +5V VSB過低的問題

楼主(2009-09-28):
如題,我在空接測試
+5VSB 只有  2.1~2.3V之間,請問這個值算正常嗎!?一般過低通常需要往哪個零件或則方向去做檢測呢!?
+-12V= 11.7~11.9V 正常
+-5V= 4.9~5V 正常
感謝各位大大回覆幫忙!!小弟這幾天剛投入學習維修行列~請各位前輩多多指教!!^^"

网友:
當然不正常....
不然怎麼叫+5Vsb呢....
查一下+5VSB輸出的電容先....
我猜是有電容漏電了....

网友:
電源版有很多前輩po了不少文跟電子書, 建議去看看研讀一翻!

保證你會變的比其他人強!

网友(2010-09-09):
5vsb過低問題,wish大有一篇我記得很清楚,5vsb過低問題,是有個穩壓二極體壞了

所以導致無法控制5vsb的輸出,去找找這一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