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N7371維修(有聲無影)

楼主(2009-09-28):
問題點:插上電源,按下開關,畫面出現三秒後,即無畫面,但有聲音

1.此圖為型號
http://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dpan/桌面
2.開機的圖片
http://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dpan/桌面
3.三秒後的圖片
http://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dpan/桌面
4.拆開後量測高壓板的結果
http://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dpan/桌面
5.結果為上圖的ic 損壞,目前本在購買零件中

楼主:
各位大大我要如何貼圖,有大小的限制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於內容輸入文字後,右下 (預覽帖子) 按一下
進入預覽頁面左下有 (上傳附件) 按 (瀏覽) 選擇要上傳的圖片(文件),
按開啟後
於游標閃示處按插入即為此圖的位置,最後按 (發表回復)。
不過圖片有限制 800 × 600  要自行先修改(主板維修頁面版規注意事項有說明及修改程式)
要注意一點可用擴展名: chm, pdf, zip, rar, tar, gz, bzip2, gif, jpg, jpeg, png

試試看

楼主:
謝謝啦,我再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