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星KT6V 很容易當機 23

楼主(2009-09-28):
檔 23
有時案RESET 可以跑完回到00...

現在 因為加焊-北橋掛囉 檔D3---不完囉.......
-之前跳的過
換了爆電容2顆1000UF6.3V-換了2種牌子

在這之前
這一片 超容易當機..POWER 試過 很多顆 -排除  記憶體試過N支 也用記憶體的TEST測試程式跑過都沒問體
用華碩的燒機程式..-還有跑PI 都掛 不定時掛 ~...之後從灌系統 灌不進去
在格式化 完後 開始複製檔案 到%3 出現--找不到複製的檔案-(HD換過3顆排線也換過5條光碟機也換過2台)
有時候可以複製到50% 隻後找不到檔案案虫試 還可以在複製一下 之後就不能複製囉.............
TIGER XP 8.0 12.  superXP 7.1 9.0 都一樣沒半法灌 ---光碟換過 各3片 排除刮傷...
該排除的都排除囉........
用ghost11 8.3 之前可以載入 MEM..

現在不行囉 ~---------好奇怪

BIOS 刷過 新版的---也一樣..............
在DOS 模式下 可以跑完 記憶體測試---奇怪囉........
會不會 南喬不良 掛
跑POST

-----------------------------------
問有沒有大大遇過這樣的問體 之前遇過這樣的問體 ˋASUS的板子 ~也是沒辦法灌 ~
自己想的南僑可能不良---------------

--------------- 可能之前加熱不均勻---

放棄囉 ~-裡頭斷囉~BGA 加熱是很重要的 -

放棄囉 ~-裡頭斷囉~BGA 加熱是很重要的 -

网友:
硬碟不知有沒有壞軌,找一下程式掃看看

网友A:
舊機板時常會發生,開機不穩,時好時壞,但外觀正常,可試試記憶体插槽更新,(清理插槽是短期有效,長期仍會再發生)
如果機板要回收,請將記憶体插槽打開看看是否氧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塊板子換3顆HD(灌別的板子都OK的HD)
都一樣 排線(5條) 跟光碟機也都換過3台
~ COPY 到%3 或 %50內就會 找不到指定的檔案...按繼續 可以在跑各幾% 之後也是一樣 沒辦法跑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舊機板時常會發生,開機不穩,時好時壞,但外觀正常,可試試記憶体插槽更新,(清理插槽是短期有效,長期仍會再發生)
如果機板要回收,請將記憶体插槽打開看看是否氧化! ...

有用記憶體程式測試 測過 都OK ~..........然後在灌XP
......................
2個插槽 都有測試過(在這片板子上跑都OK)可以過.. ~都OK.............. 換上5根記憶體 都可以跑的過記憶體測試程式 ~所以插槽應該OK吧 ~
BIOS 都有載入預設值..跟更新

网友:
小弟認為有可能是U有問題或是板子的CPU供電有問題。
當然也有可能是南北橋的供電有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恩
AGP 旁的一顆 MOST  45N02- 有問體 ---  一邊量有1.4 的組直(正常應該沒有的) 順向 580(正常的MOS 會有)

(難道--真的可以開機  --------但是不穩定(無法複製完成 跟當機) 跟這顆有關-------------

但是 ~可能北橋被我加焊過 現在只能DD*--跳到D3- 就跳不過去囉 *之前可以--未加焊前...
....

网友:
摸摸看TV8237會不會燙手,南橋過熱也是會當機的,我有一塊SIS的南橋主板常用到一半就畫面就凍結,按什麼鍵都無效之後南橋加一個散熱片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