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865pe不過電

楼主(2009-09-29):
技嘉主機板GA-8I865PE只接電源供應器,沒接CPU,RAM,VGA,
按主機板的PW開關時,只看到電源供應器風扇轉大約2秒就停了
,就完全沒過電,目前只測量過主板電源接頭PIN1,10,11,20
對地沒短路,接下來要如何維修測量?
我是新手中的新手請大大們詳細說明

网友:
先確定電源供應器是好的
主板電源插座的 PIN 9 跟 PIN 14 有沒有短路
摸看看各晶片有沒有很燙,要小心摸喔,我被燙過

楼主:
回复 网友A:

1 確定電源供應器是好的

2 確定PIN8,14沒有接地

3有一個晶片型號是INTEL 82562EZ有一點溫度
但稱不上會燙

网友:
大大您好,atx 12V 4pin的對地阻值有沒有量?
不能短路!
查出哪部分短路,就針對使用該部分電源的電路進行跑線路檢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測量過,沒有短路,

网友:
假如各路電壓均無短路,可上cpu接風扇看看,
會不會有不同的結果!!!

若一樣會斷電,可朝"保護狀態"方向查詢,
如具監控功能IO晶片...etc

网友:
INTEL 82562EZ....這是網卡。
打PCI上的AD線對地阻值是否正常,若是想快速查問題先查USB data+、data-這兩條資料線對地阻值是否異常,若沒異常再進一步查PCI上的AD線對地阻值。
這樣的做法的用意是查南橋是否損毀。

楼主:
回复 网友C:

1 INTEL 82562EZ應該是網卡,不是南橋

2 如何查PCI上的AD線對地阻值,是量那些接腳?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大您好,真抱歉!小弟看型號看太快!把網路晶片當南橋!
若是網路晶片會有溫度,網路晶片可先拆焊下來!(小弟我覺得有可能是它在做怪)

有關PCI插槽的資料,我記得playx大有PO相關的資料。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今天已經把網路晶片拆下了,不過故障情況還是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F:

大大您好,大大您還是先把網路晶片焊回去好了! 先前小弟搞烏龍,把南橋當網路晶片,所以說問題點應不是出在網路晶片。
而是目前要往主機板各部份供電查看看。
有其它電源供應器可否交叉測試一下,小弟也有遇過換電源供應器後問題就排除的狀況。

网友:
你可用電壓檔從power跳針量,然後看那裡的電壓不夠!

你可用電壓檔從power跳針量,然後看那裡的電壓不夠!然後就可以把24pin的電源線拔掉,再用歐姆檔一直點對點的查過去,差不多就可以找到問題了,最好先去找一個主機板的開機電路!

网友:
對了電壓忘記講!3.3v ~ 5v

對了電壓忘記講!3.3v ~ 5v,然後看那裡的電壓不夠,斷電後就可以用歐姆檔量看那個零件有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因為一開電源就斷電(可能進入短路保護),所以不能量測電壓
只能量到PIN 9的待機電源5V

网友:
所有電源的pin腳都有打過對地阻值了嗎?小弟我的意思是主機板上所有的ATX接口都要量過,不是只量幾個就沒事!
除了接地另當別論外.....

网友:
一般來說,接上atx電源,一觸發馬上短路保護有2種情形..

1.    一觸發短路保護,不拔掉atx電源再觸發一次,cpu風扇不會再動一下,atx電源出問題

2.     一觸發短路保護,不拔掉atx電源再觸發一次,cpu風扇動一下後保護,主機板上有短路

         查主板各供電,例..南北橋,cpu,記憶體,io(我都用替換),其他...等,也看過晶振

         壞也會保護案例,但無法參悟...

网友:
1.回答#1....依你提問的內容應該是短路(12v電源部份).....至於是12v或5v需要測量
2.4pin不插.....只插20pin.....電源有無啟動....
3.4pin...20pin.都插....電源有無啟動....
4.舊文中有各位大大提到檢修方式....應該多去看看文章.....mos...(D.G.S極都要測量)

网友:
要測量電壓....是量主機板上各晶片(各腳位)......不要讓我誤會你是去測量電源供應器.....因為你沒有去確認任何事情....就把網路晶片就拆了.....讓我不得不懷疑

网友:
回复 网友H:

CPU假悍比較多 可用針頭 用液態助悍劑 真進去 在用熱風槍吹依下 或用接點清潔劑
噴在CPU腳座 後用熱風槍吹依下  我是用吹風機替代 修好2快 跟ASUS K8 V-X

网友(2011-10-07):
最近遇到的是8I865GME 478的主機板

開機二至三秒,就斷電。

再按一樣有反應,不過也是二至三秒就斷電。

若是一直快速不間斷的按開機鈕,

有時可以開得起來。

還能正常使用。

网友:
用電表探晶振(32k)電容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