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olyview s17e 請高手幫幫忙丫 出現白光無法調整

楼主(2009-09-29):
polyview s17e
有換一個19V的電源,熱機後3小時影像出現殘影.白光沒辦法調整,把對比跟亮度調到最低還是一樣會有白光
,到最後我有自己打開螢幕後影像就出現如圖一樣,

主要問題是影像出現白光把對比跟亮度調到最低

海大我剛剛有按你說的  量了P_VGH的測點  能請你看一下我的(圖一)
量的點是不正常    量到的電壓為- 0.5V  =.=不知道正不正確

tdsong  我的外接電源有換了剛換時正常但是,看了三個小時後就變成上圖一樣了
我的變壓器的輸出是3.42a  比上面寫的2.6a還要高不知道會不會是因為  安倍數過高造成的

開機後就全白了,送影像信號後出現彩色直條,

A/D板上的電源迴路上的元件檢查一下,尤其是電容...
電容直接換掉嗎,沒有電容表所以沒半法確定哪個是壞的

10/03日
早上有去測試了海大說的MCU 如圖一 請海大看測試的點對嗎
上面是寫VGH1   量出來的電壓是   1.09  左右  沒有到22V
接到點是如圖二的地方這樣子看來我的LCD是壞在哪裡

電源外接式

网友:
圖超過大小了,建議要在800*600以內。
這種情形有些是A/D的電源迴路在熱機時發生輸出異常。
對於奇美的螢幕,有時是A/D連接面板的軟排線接觸不良。

楼主:
我晚上在把圖改成800*600

能請教我的那一台最主要是[白光]

是哪一個地方壞掉

网友:
這種情況為T-CON板故障~沒救了

网友:
先確認液晶面版是否正常沒問題,如果是液晶面版或是T-CON故障
可能就不用維修了吧

网友:
我猜應該是a/d板故障

楼主:
a/d  請問是什麼=.=
我是初學者

网友:
引用 楼主:
a/d  請問是什麼=.=
我是初學者

a/d板就是右邊那塊主機板

网友:
polyview s17e 我碰到的都是壞變壓器
單獨用電表量變壓器時電壓都19v正常
接上營幕就黑頻
請確定變壓器是好的

网友:
確認AD板上的DC-DC電路,應該是缺了VGH,測點在
靠上方面板兩條軟排的右下,有一個P_VGH的測點,
面板點亮時應該有大約22V的電壓.

楼主:
海大我剛剛有按你說的  量了P_VGH的測點  能請你看一下我的(圖一)
量的點是不正常    量到的電壓為- 0.5V  =.=不知道正不正確

tdsong  我的外接電源有換了剛換時正常但是,看了三個小時後就變成上圖一樣了
我的變壓器的輸出是3.42a  比上面寫的2.6a還要高不知道會不會是因為  安倍數過高造成的

网友:
要不要參考狼大的意見

A/D板上的電源迴路上的元件檢查一下,尤其是電容...

另外全白是畫面整個漸漸便全白嗎? 電源重開就恢復?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前遇過 類似同樣的畫面 是AD 接面板的線(接觸不良 換新就好) ~.....

楼主:
開機後就全白了,送影像信號後出現彩色直條,

A/D板上的電源迴路上的元件檢查一下,尤其是電容...
電容直接換掉嗎,沒有電容表所以沒半法確定哪個是壞的

网友:
測點對了,是缺了P_VGH,還可確認MCU(MTV312MV64)兩點鐘
方向還有一個VGH,確認這個點有沒有22V.

楼主:
早上有去測試了海大說的MCU 如圖一 請海大看測試的點對嗎

上面是寫VGH1   量出來的電壓是   1.09  左右  沒有到22V

接到點是如圖二的地方這樣子看來我的LCD是壞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