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螢幕維修問題

楼主(2009-09-30):
請問大家故障的螢幕是從何處取得
還是大家都是專業維修人員
壞的螢幕好像很多
我想練習但不知道去哪裡找壞的螢幕

网友:
到附近的資源回收場17吋面板沒破約300-500元
專業電腦回收場17吋面板沒破約600-1000元
也可到oc ,ruten ,yahoo 拍賣徵求 ,您如在桃園縣可帶您去.

网友:
建議您先選擇廠牌如benq或acer 買備件也少樣較經濟 ,完修後也易賣出 .零件在各機種替代性相容性都比較高, 建議先從benq 下手買1000元零件就夠修10台,稍有經驗後再碰 acer  viewsonic 資源較多,討論多 ,少繞遠路,但是lcd門檻太低沒有保障性, 靠這吃飯可能難以溫飽!但您如肯學敢踏出第一步還是
給您鼓掌加油!

网友:
到電腦公司去找

楼主:
可是現在中古的17吋液晶螢幕不是才1200-1600
故障的這麼貴買來修似乎不划算啊

网友:
如果一天能修四台每台400元工資每月25天月所得40000元, 回頭看大學畢業生月薪也只有30000元
,如果月薪有60000元的工作是否搶破頭輪得到自己嗎?

网友:
要靠這吃飯很難
有興趣才修

网友(2009-12-17):
主業兼職賺外快或是興趣就看個人:) :)

网友(2011-08-01):
心酸酸
要靠這吃飯很難
我自己現在的觀點如下:   請有路過的會員說說
網路帶來各方便利,網際敎學受益有關LCD的維修,使人很快也比較能排除常態的故障.
但事實是這樣嗎?
對資深者也有諸多的難題待解,如是初入者更是嚴峻.
大致如下:
一.材料零件很難相通,又難以取得(惡夢連連),不如其它維修行業可拿備用零件來試試.
二.眼前的新LCD螢幕非常的低價(如19吋有2400元入客,再加保固一年-三年),而我們的維修保固優者三個月,輕者7天(修後在壞的比率很高,無人保證1年,除非換新機板).在維修費取價(低者500元~高者1200元),兩者相較,優劣自顯.傷心嚇人.
三.如我自學入行,前面的難題不易克服(頭大),又想快捷,到回收廠收購如散戶一台17吋叫價350~500元(契約商較優)不論好壞及能不能修.如不能修白銀如水,如難修花費更多,幸運修好了不載材料費,要出售1000元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兩者相比,購修不如純修.穩賺不賠,如要純修技術何來,客人難上門.就快要變成紙片人.
以上純屬虛構,無事說說.

网友:
難阿~~~難!!靠維修LCD要混口飯吃真是難!!!

网友A(2011-09-30):
現在要靠維修LCD要混口飯吃真是難!!!
最近在同行間意外得知....300元完修外加保固3個月>
天呀!這也太離譜了吧!  更悲慘的還在後頭......
難怪最近怎麼接到的都是一些硬硬硬...超硬的機子.....原來人家專撿軟柿子吃.再把硬的丟出來...
有些還是一看就知道是被弄到燒壞的....
唉!!!快做不下去了..

网友:
台灣這環境就是這樣,不管各行各業都一樣,都是自家人打自家人,用價格在拉客,到最後真的有得到好處嗎?在台灣技術真的不值錢

网友:
現在修東西就是這樣...
新品價格低..2手更低..有些東西維修費大概就差不多可以買台好的2手貨了...

15"的已經沒有人要了..收回來修機乎都是賠錢...
我就送出去3台給人家當"備品"用..

17"的2手也有人幾百就賣了...
現在能修的大概要19"以上了~

网友:
當大環境出問題時,一般人還是想辦法轉彎比較好。
現在維修的困境有兩個:一是新品太便宜;二是維修品的耐用度讓人不安心。(自己會修,不耐用也不擔心。一旦是花錢的,想的可就多了)

如果想每天靠低價接維修案,一句話,必死無疑。
(錢少事多,還不一定給你修。另外,附近全給你修完了也沒東西可修,因為大部分東西(包括維修品)其實也還滿耐用的)
(如果你低價修,考慮得不周全,修得不耐用,就算低價客戶也不會來。耐用也死、不耐用也死,因為低價)
如果不想接低價維修,那就是馬上暴斃死亡。

以前CRT不好修,所以人少事就多,會修還能生活。現在LCD相對CRT好修很多,不會修的也試著修,人多事就少,整個市場就崩掉了。

總之,不要用數學算一台修400,每天接五台,一個月就有六萬元。我週遭朋友、親戚算一算也有一堆,每個人都有幾台LCD,好像沒那麼容易壞。
大家都有親戚朋友,自己算一算壞掉的有多少吧!(我到現在只接到二台15吋、一台17吋,其中一台15吋是好的,只是不想要了。)

看開一點吧!!!各位從事維修的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現在要靠維修LCD要混口飯吃真是難!!!
最近在同行間意外得知....300元完修外加保固3個月>
天呀!這也太離譜了 ...

大大不知可否告知在哪裡?
我有一片AD版需要修理

网友:
轉戰工業級...
同樣的時間
會有不一樣的代價..

网友:
大家好
又上來說說 近來有點 啊搭 啊搭的
話說 上個月初 無事可做 又到回收廠收購幾台19吋LCD故障螢幕 一台老闆開價600元 我叫買450元不售 追加至550元 成交  但我有條件說 我要挑選 老闆說沒問題 挑4台
開始工作了
一台:內部洗澡了  T-CON板生锈 面板發霉
二台:pi板換電容OK 但後背的5V/3.3V貼片穩壓器 溫高71度 板面有變焦 暫緩了
三台:有點脚軟了 上燈組壞了  電容全爆  換新OK 還在耐測中...
四台:老天賜福 完整  但還是拆機更新全部電容(黑金剛)及全板補焊 OK
構想-購修不如純修 不賠老本 想出路尋機會 就把第四台外觀良好的聲寶19吋LCD優價700元 交電腦維修店轉售及尋求合作 無奈老闆收件後 就說這麼沒有付電源線及視訊線 結果 當然是該回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大不知可否告知在哪裡?
我有一片AD版需要修理

在中部.你住哪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中部.你住哪丫!

我在台北~好像有點遠

网友:
現在想到最好的方法就是:跟配合的網咖與電腦公司談價.將自己收件的委由他們送修.由行價800-300=500.再將500對半分或他300我200.省去自己拆機檢修的時間.但條件是如果他完修那大家不用出力有錢分.若是遇上他退件.則我們再拆修還能有800行價可議.以此順便將以前給網咖或電腦公司的利差收回.反正他們都要往低價送嘛!前提是你要能看出是否為退修件.(技術問題還蠻容易分辨的...ㄏㄏ)
目前絕大部分配合的商家都願意(貪小便宜的心態反正無損失嘛!).但其實會算的聰明店家都不想與他配合.還是希望與我維持良好關係.因為聽說他的退件率高.再修率更高.也引起很多商家的質疑了.為了減少麻煩...
還有退修件商家就沒賺頭了.你會怎麼選擇呢?
以上是本人目前與其他在地的區域同行商議後.所採用的方法...提出供大家參考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