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星k8mm-v主版在運轉時,直接把除錯卡拔起來導致無法開機

楼主(2009-09-30):
微星k8mm-v主版在運轉時(正常中),我就很急直接把除錯卡拔起來~並未關機..導致無法開機

變成除錯卡  顯示  00  就無B  風扇有運轉

該如何是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從您筆述狀況看來,橋有可能被打壞了。
在上電時,檢查是否有哪些零件發高燒,從相關電路著手,發高燒的有可能要換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清過CMOS嗎? 試試看,如不行 可能就要往PCR去發展了.

网友:
ON Line 熱插抜 pci 卡會有短路及信號電壓急速變動,造成小電容或晶片接地,是要逐一去確認,要多費心了!

楼主:
;恩恩  謝謝  我慢慢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