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的偏離電壓(offset)

楼主(2009-09-30):
各位大大:
之前PO的關於偏離電壓的問題,還有兩個問題想請教
根據之前各位大大所提供的資訊我將目前問題簡化一下
我要藉由OP放大器所產生的偏離電壓,來提高微振感測器輸出電壓訊號的offset,
(稍微解釋一下,就是說電壓訊號經放大器輸出時,會產生偏離電壓,此電壓偏移量可以藉由電阻器調整電阻值使偏離電壓歸零)
藉由以上的特點我不要將那個偏離電壓(Offset Voltage)歸零,而是要藉助這一點將電路的偏離電壓提高,
問題是因為我的感測器所輸出的電壓訊號範圍在正負1.6伏特左右,而我要使電壓提高到完全變成正電壓
要請教的是
1.想請教接觸電子多年的各位大大,哪一些放大器的偏離電壓可以達到1.6V而不會使輸出訊號失真(我之前有請教過相關領域的朋友,
  他跟我說放大器雖然會產生偏移電壓,但是要調整達到1.6V不知道有沒有,因為一般是將偏離電壓歸零而不是放大),是否可以請經驗
  豐富的各位大大告訴我可以使用哪幾個放大器作測試。
2.741的工作電壓為正負15V,不知道要用哪一種變壓器轉,還是說有直接供應此種電壓的變壓器,之前我去問店家他跟我說只有轉成
  AC 110V 轉成 DC 12V,所以麻煩各位大大提供一下資訊。
(PS 在此將感測器型號PO一下,我使用的是東京測振公司出的VSE-15D微振感測速度計)
第二個問題原本是在上一帖的最後面,但不知是太後面還是大家沒注意,所以我在這邊在PO依次問題,望各位包涵

麻煩各位了 謝謝

此圖是將我要做的以圖示來表示,讓各位大大可以更了解我的意思

此圖是將我要做的以圖示來表示,讓各位大大可以更了解我的意思

网友:
OPA應該還是可以辦到(提高offset)。但是使用OPA最大的困擾就是電源供應的問題。
如果是小弟我,我會自己先做一個放大電路,然後再做一個箝位電路來完成。(可避免掉使用雙電源的困擾,但這只是構想而已,要實際做出來實驗才知道可不可行。)

先前有不少前輩們提供的方法非常棒,OPA一顆就可同時完成大大您所要的offset(OPA加法電路)、放大功能,非常方便。

网友:
不一定要正負15v,+-12也ok
不過op我不熟,電路問題留給高手解答

楼主:
經過變壓器以及一些電路配置~我已經做出來工作電壓了~謝謝

网友:
信號如由 op 正 輸入
op 負 輸入加上偏壓即可

楼主:
謝謝你~我試試看~如果還有問題再請教~^^

楼主:
對了各位大大還有一個問題請教一下~經過變壓器產生的直流電壓,我想要讓他穩定一點,例如1.5V就穩定的維持在1.5V,跳動不要太大,因為這是我要輸入的偏壓電流,所以希望此直流電壓可以穩定一點,不知道這個電壓在進入放大器之前可以怎麼做讓電壓穩定一點,乾淨一點~~~

麻煩各位了~

楼主:
上述的穩壓問題,想請教一下,是否可用電容做穩壓動作,如果可以,那1.5V的直流電要用多少u的電容來做穩壓??

還有一個問題想請教,這問題我有PO在另一帖的最後,但可能有點太後面所以我在PO一次,希望各位幫幫忙

我要檢查741放大器的偏離電壓(Offset Voltage)是多少,用了書上教的方法(如圖一),結果輸出端出來的電壓是工作電壓,也就是14.88V左右,工作電壓為正負15V
不知道是電路有誤還是我的接髮錯了,我大概敘述一下我的做法,我是用麵包板做測試,我是把四個接地的線接在麵包板中同一個位置,不知道這樣是不是算接地,
還是說就是因為這樣造成錯誤,我把接地的示意圖也PO出來。
希望各位大大幫我看一下,我有實際動手在做只是因為剛接觸電子電路,所以理解時間比較長,還望各位多幫忙

圖一

圖一

圖二

圖二

圖三

圖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