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電風扇故障 已修復

楼主(2009-09-30):
今天風扇突然停了 想說該上油滑潤了,但幾個月前才清潔過   也上了黃油
再來我把 插頭插上插座 (水火線交換)  啟動開關 可以聽到馬達在嗡嗡叫(很小聲)
不到二十秒  整個馬達很燙  我趕緊斷電

拆下電風扇的脖子  看到一個零件 2.5UF 250WV  <--這應該是電容吧,沒有爆
用手轉動軸心棒 卡很緊,用葉片套住軸心棒再轉,可以轉得動,但不好轉,我就往軸心棒噴了 WD40 試試 ,但無效
請問大家  這樣是哪兒壞了呢?

我有去GOOGLE 查文  查到以下資料     但我不知道哪個是馬達軸心  要把油上在哪邊呢

教你簡單的檢測方法.
拆掉前方的網子.這時用手把葉片旋轉看看.看看是不是感覺會卡卡的還是很緊
正常的軸心你只要用手旋轉他.因該不會馬上停下.會多轉幾圈.
在來是檢查啟動電容(叫分相電容.進相電容都可以).外面大都是叫啟動電容.
因為沒加它真的動不起來.
假如啟動電容損壞通常有2種情況.
第一種就是可目視的.電容開花爆漿了
第二種電容值不夠啟動用
不過以我修過工廠用工業扇.第2種情況超極低.爆開卻常看到

如果是燒軸心工程比較大.有2種方式
第一就大家常說的軸心加油.不過這方式.只能救急並不能長用
最好的方式還在把馬達軸心拆下.用1000~2000號的水砂紙研磨一下
把燒焦的地方磨掉.保證你的電風扇又可以生龍活虎的轉.
但要注意的是研磨過後真圓度會跑掉.這時一定要上黃油類的固態油保護軸心
不然就加水磨.保證磨死妳 研磨的方向照軸心轉動的方向研磨.

對了  電風扇要掛掉之前,轉速忽慢忽正常,有些怪聲

楼主:
我拆成圖一後  再去轉軸心棒   就很好轉 很順
但是裝回去時  就卡得很緊

找到以下網頁  也有人拆電風扇

http://home.phy.ntnu.edu.tw/~hah ... fun_content/Fan.htm

楼主:
呵呵  我修好了

我在藍色框裡的圓形輪子  先噴 WD40  再放進去手轉  感覺有比較鬆一些
就拔出來  再多噴幾次 WD40  再上黃油   就很好轉了

上電測試   OH-YA  好涼喔

网友A:
這個馬達心跟我家的一樣,我的軸承磨損,後來就改培林軸承,改裝後整個風力大很多
可惜在改的過程,一直被人看笑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馬達心跟我家的一樣,我的軸承磨損,後來就改培林軸承,改裝後整個風力大很多
可惜在改的過程,一直被人看笑話....

Y 大你好
請問  軸承是哪兒呢

培林軸承要去哪兒買呢?

楼主:
我找到了  就是類似這樣的東西  對吧

就是圖二中間的圓形零件吧

网友A:
晚上拍圖給P大看 ,我是買外徑12mm內徑8mm的培林 ,Case的直徑是13mm ,拿個路邊發的扇子量剛好1mm,捲一捲套進去還有點緊哩,其實只要選內徑8的軸承就好了,其外徑多少可以看狀況來選

网友A:
環河南路 洛陽停車場出口對面有一間專賣軸承的店
我是在那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環河南路 洛陽停車場出口對面有一間專賣軸承的店
我是在那買的

在台北市嗎?

小弟在彰化縣   很謝謝你的提供喔

网友B:
不好意思
現在的電風扇生產廠商在電風扇裡頭以經沒有在用軸承(培林)
因為用不壞
現在大家都用合銅
較容易壞汰舊換新機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現在的電風扇生產廠商在電風扇裡頭以經沒有在用軸承(培林)
因為用不壞
現在大家都用合銅
較容易壞汰舊換新機率高

原來是這樣啊,那舊風扇是寶囉

請問 合銅  是不是這個啊

网友:
拆下前拍的

未拆前,已經裝上接頭

未拆前,已經裝上接頭

斷頭囉~~

有接頭才好拆

有接頭才好拆

看的見軸承嗎

看的見軸承嗎

軸心都磨掛了

軸心磨損的情況

軸心磨損的情況

培林的尺寸

培林的外徑

培林的外徑

培林的內徑

培林的內徑

比對一下

比對一下

比對一下

線圈

線圈

裝上去的樣子

裝上去的樣子

裝回去的時候要注意是否有對準線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
不過外觀有一點像橢圓形

楼主:
謝謝 Y大 的辛苦拍攝   讓我又了認識了電風扇
您的電線還有大4PIN 接頭   真好耶

我以為軸承是圖中這個  長方型金屬
請問Y大  這些長方型金屬  可以上黃油 或 WD40 讓風扇轉速更順暢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晚上拍圖給P大看 ,我是買外徑12mm內徑8mm的培林 ,Case的直徑是9mm ,拿個路邊發的扇子量剛好1mm,捲一捲套進去還有點緊哩,其實只要選內徑8的軸承就好了,其外徑多少可以看狀況來選 ...

Y大你好
那我可以買 內徑9的軸承來用嗎 會裝不下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Y大你好
那我可以買 內徑9的軸承來用嗎 會裝不下嗎?

這需要看電風扇的軸心,才能知道要買哪種,建議是量過在買
比較好

另外P大說線圈那邊是否要抹油 的問題,我就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需要看電風扇的軸心,才能知道要買哪種,建議是量過在買
比較好

另外P大說線圈那邊是否要抹油 的問題,我就不懂了,

謝謝 Y大  我懂了
軸心太粗  就穿不過去了 對吧

我以為軸心都同一規格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大哥...不是看到就要上油.
你要看看那邊會不會接觸.會不會有犘擦.
你那個方塊的地方.是不會接觸的.也不會摩到的.....當然, 以正常來說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不是看到就要上油.
你要看看那邊會不會接觸.會不會有犘擦.
你那個方塊的地方.是不會接觸的.也不會摩到的.....當然, 以正常來說啦.

逃大   小弟是想要讓電風扇跑順一些啦

逃大  你跟我說一下  有哪幾個地方可以上油的  我都把它上一上好了

网友(2010-07-22):
回复 网友F:

電風扇改培林,也可以提昇轉速壓!!

网友:
(長方形)那是矽鋼片,只是用來導磁,上油並不會轉的更順,漆包線等如果絕緣不良上油還有可能導致線圈燒毀或漏電,馬達軸心正常是不可磨到矽鋼片,否則會產生異聲,過度嚴重矽鋼片會使線圈短路燒掉,馬達產生異聲多是軸心或軸承過度磨損或潤滑不足,至於要讓馬達轉的順,只要定期保養軸承既可,(圖中紅色圈起的部份即為需要上油的軸承及軸心位置)

合銅軸承以鋼片固定處也要上油,可避免軸承與軸心不正而運轉不順卡卡的.

合銅軸承以鋼片固定處也要上油,可避免軸承與軸心不正而運轉不順卡卡的.

軸心也要上一點油

軸心也要上一點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