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水的主機板GA-8IPE1000-G

楼主(2009-10-01):
請問各位大大一下,小弟日前剛收泡水的主機板GA-8IPE1000-G

主機板已經乾了~泡水過後未曾開機過,但是主機板有腐蝕的現象

請問各位大大給個意見,這片主機板還值得維修嗎?

手抖動到,畫面有點不清楚

手抖動到,畫面有點不清楚

网友:
若在保內 可以送技嘉 免費維修 ~ 我送過一塊(到9月30 所以已經過囉)
但保外 應該放棄 ~...腐蝕很嚴重 ~
前些日子 我朋友給我7片都是泡水的 ~我都拆零件~ 趕緊拆--防在氧化
因為里頭的 銅線路都腐蝕嚴重----泡水的幾乎都這樣 ~
不值得修

网友:
cpu,ram,pci,agp插座全都可能氧化,要翻修成功的困難度很高,只有部份晶片在接腳尚未爛掉前可以局部回收(太細小的不能用).
主機板與手機(外插件少)不完全相同,但是要在短時內完全清潔及乾燥才有機會.
相片中白色的流痕,表示泡水時間很長,接點錫層都有氧化,要拆都有困難.

楼主:
我也在想說還要不要拆 因為板子都腐蝕成這樣子了~

所以想問問看各位大大們的意見!!謝謝兩位C大的回答...

我想我還是直接給回收商好了~連零件大概也不用拆了吧~

零件可以拆的大概只剩P4腳座及散熱片吧!!

電容不知道還可不可以用?

网友:
給回收商前  我會先拆 MOS 跟IO 跟一些常用到的晶片 免的要找找不到
看不氧化不嚴重的 在拆   電容 不要了

楼主:
說到小弟的痛處了~沒有熱風槍~

正努力的賺取買熱風槍的錢,家裡的財政大臣不撥款

只好自己努力賣回收品來累積CoCo,不知道各位大大買的熱風槍價位都在多少錢錢?

詸之音:覺得自己好像拾荒者喔

网友:
YAHOO 拍賣有很多 看自己的需求 ~
我是買大陸的 但有做好心理準備 沒辦法維修 因為便宜...1700-

台灣的拍賣 熱風槍也都是大陸的 但是有些也是很便宜的2500-3500的價位-
(但是 品質 說真的不好 都是大陸製的 -作工你會......)
如果要買很的品質的 建議 買 HAKKO QUICK 安泰信 我所知道的品質比較好的.
...但是我有托我朋友在幫我買一台安泰信的回來8250
我買的那台 ~---品價
--還不錯用 ~只是 很濫 很容易壞 剛好修好囉..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9472&extra=page%3D2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6139&extra=page%3D1

网友:
敗了一台大陸的熱風槍

我也在露天拍賣敗了一台大陸的熱風槍(花了我2800大洋)因為便宜嘛!!,到目前為沒什麼問題,也有保修服務.
只不過說真的如果沒有用過的朋友,千萬可別買了就往想修的對象給他吹下去喔!! 可是會把它給吹上西天的.
找一片殺肉板來當實驗對象會是比較好的選擇,以上是個人淺見.給您參考.參考

楼主:
小弟是有屬意的啦...請各位大大給個意見一下
第一種是單只有一支的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1203804640?u=siv0siv0
第二種是一整台的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b50636456

另外看到y拍裡的有賣整組的假負載,這樣全部買有比較便宜嗎?
http://tw.page.bid.yahoo.com/tw/ ... 90?u=ic995@kimo.com

有點離題了 歹勢啦~

网友:
有不同類型的問題請另行發文,給以後的新人爬文方便,回文也不會太長.

网友:
對!我之前看過了,你看的那一家最便宜了!

對!我之前看過了,你看的那一家最便宜了!便宜又大碗,不像馬X的賣太貴了!

网友:
我說的是假負載喔!

我說的是假負載喔!忘記說了,我在露天有看過有風槍加烙鐵雙溫控才18xx,可是我用貨到付款20xx,轉帳的有送三支烙鐵頭!可是我會怕就沒用轉帳的就用貨到付款,就沒送了,有一點後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