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康冠KTC 7003L 17吋 黑屏電源燈不亮

楼主(2009-10-01):
因為自己不是讀電子相關科系的,所以只能修到這邊,因為都想不出到底壞在哪裡,所以煩請各位大大能提供一些意見與指導。謝謝大家。

LCD型號:康冠KTC 7003L 17吋
電源:外置電源變壓器 輸入電壓:12V 4A
問題:LCD黑屏無畫面且電源燈不亮。

顯示器電路板配置圖:

A/D板:

電源板:

高壓板:

按鍵板:

測試時:

网友:
沿線路走進去 看到哪裡斷調 短路  慢慢來

网友:
一般是a/d上方5v/3.3v電源電路異常導致無電源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