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914 sm NO display 指示燈不亮

楼主(2009-10-02):
http://yfrog.com/b5p1050259hj

靜態量測 - fuse ok
插電量  -  橋式整流後電容端 DC 159V  , 二次側二極體 DC 12V

請問先進尚有那些測點可檢察?

网友:
Acer al1913有個通病,都會斷電沒有畫面power也不亮,只要將cp19和cp20電容拆掉在更換3A保險絲就OK啦

网友:
Acer al1914不知道是不是同樣的問題
參考看看--電容在保險斯旁邊
修好後記得PO上來

网友:
回复 网友A:

Acer al1913為何要將cp19和cp20電容拆掉?

网友(2009-12-17):
回复 网友B:

二樓大大的意思是換掉

將cp19和cp20電容拆掉換新

再更換3A保險絲就OK啦

他講的是"通常"您要自己看啊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