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新手求助 DPS-250GB-2 D

楼主(2009-10-02):
由于不懂繁体中文语法,只能以简中行文,请见谅!注册已久,第一次发帖就为求助…………

故障品:台达DPS-250GB-2 D,2002年大陆出品。1004CL作为PWM,K3067自激生成5Vsb,DNA1002D监控,无PFC,电容全部为Capxon GL,高压电容为Capxon 450V 220uf。
主开关管:东芝K2746
辅助开关管:东芝K3067

5Vsb整流:SBL1040CT
12V整流:STPR1620CT
5V整流:MBR4045PT
3.3V整流:STPS3045CW

故障现象:接220V待机正常,绿线4.99V,5Vsb 5.01V

短接绿黑线,空载启动正常,12V偏低
+5V 4.98
+3.3V 3.40
+12V  11.48
PG 5.00

1、空载启动后,接入OSRAM 12V 20W 灯杯一只,电源保护;在电源未启动时,接上12V 20W 灯杯,能启动,但12V跌到 11.12!,其余各项电压正常!
2、空载启动后,切断市电220V,电源12V、5Vsb、绿线依然带电,12V缓慢降低至0V,持续60~90s

初步检测及维修:
电路板无明显烧损、虚焊、脱焊。
高压滤波电容泄放电阻为4只150K贴片电阻串联位于电路板背面,阻值正常。
光耦检测正常
低压侧滤波电容拆下后检测容值全部合格,但仍更换为同容值Teapo  SC产品。
开关管及整流管检测结果正常,更换STPR1620CT。
DNA1002D周边电路电阻、电容、都检测正常!

进行以上检测维修后,故障现象依旧!

该电源为台达PC电源中低端型号,电路并不复杂,让人无力的就是哪里都没有坏,就是不好使!
下一步计划更换DNA1002D,但是个人感觉既然空载电压正常,主控IC不应该故障!

手头有这只DPS-250GB,练习一下,结果修到无力、无语!
莫非台达一坏就是内伤?

诚心请教各位,请给予帮助、指导!

网友:
除了輸出端濾波電容外,週邊控制電路使用的小容值電容也別放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狼大关注!

由于事先在网上爬文已久,对DNA1002D周边的阻容元件是上手就检测的,连电路板背面的SMD元件也没放过(好在电源低端、电路简单、没几个元件 )!没发现故障点,之后不得已转向了功率元件、光耦…………依然无果 !

该电源上主机板的症状就是有时开不了机!检测时空载启动后,接负载就保护!
因此个人认为应该是监控、保护电路故障,但是检测完又找不到故障点
网上也找不到DNA1002D的资料,实在是无力了…………

网友:
若是空載可啟動,接負載就保護,也可能是3.3V磁性放大電路或是各電壓輸出端回授分壓電阻有異常。

网友:
個人淺見 請參考一下
1.檢查一下 +12 蕭特基二極體 是否有一邊加電壓時短路
2.變壓器次級 各腳有沒有短路現象 靜態直流電阻應有兩歐姆以上
   如果有電感表 和 相同power 比較更佳
3.最後如果是保護電路問題  只好每一支路拆拆試試 看看是哪一支電路的問題
   限流?限壓?再由問題電路追下去

网友:
對了 如果開關管是 MOSFET
由於 power switch 都是用 N 通道
拿三用電錶量
D,S 在導通時應該會逼逼叫
如果阻值過高
表示此 mosfet performance 已經不行了
雖然量起來 OK 無法重用
這也是爬文看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