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維修經驗

楼主(2009-10-02):
液晶電視維修經驗
一、電源
由於解碼板需要的供電電壓都比較低,所以對電源的濾波效果要求比較高。時間用長的一些機子剛開機一亮即滅,或者是平時開機工作時畫面輕微的忽明忽暗,有時能開機有時不能開機,就極有可能是電源供電不足造成,這些故障在單獨電源盒供電只需代換試一試就很容易解決,如果是內置供電那就需拆機檢查,主查濾波電路,只要是靠近發熱元件的都應該是首換對象。也可用外接電源並上去試,因為12V和5V很容易做到。
二、高壓板(燈管和高壓板一起來講)
首先高壓板供電良好也是至關重要,高壓板壞的典型故障就是開機指示燈亮,能夠控制,主機不亮或者一亮即滅。若是燈管壞(應該說多燈的顯示幕不可能一起壞,一般只是壞一根),故障也是一亮即滅。這樣就給維修人員造成一些障礙,不知道到底是燈管壞還是高壓板壞,所以我建議維修人員自備一個單燈的高壓驅動板,在維修時可以單獨用電源驅動板,把每一根燈管都試一遍,一燈兩線,兩燈四線,四燈八線。。。都很好接,只需接其中兩根一樣的線就可。四燈六線的取兩根同顏色的粗線接上可以試。基本上不管燈管大小全部都可以試出燈管的好壞,我從12寸到3X寸都試過。
判斷完燈管後就可以檢查高壓板了,如果是單塊高壓板,我建議直接換整塊,價格便宜且省事。如果是和電源一體,首查高壓板供電保險,再查振盪三極管、二極體,其實上面零件很少,可以用表逐個全測一遍也花不了幾分鐘,有的用振盪IC都不是怎麼好買,激勵IC一般很少壞,我修了很多只是碰到一、二例。當然在對整合式高壓板無計可施的時候可以用單獨的高壓板代替,只要空間允許。
三、解碼板
解碼板壞的幾率也是比較大,一般冬天壞的多。都是由於使用者身上的靜電在觸摸接鍵的時候導致解碼板損壞,好的液晶在按鍵上就有放電腳,並加了幾層遮罩,維修人員在更換按鍵時千萬不要隨意把五腳的按鍵用四腳來代替,這樣就留下了隱患。解碼晶片的損壞率和MCU的損壞率基本相等,GM系列解碼晶片基本上都是鍵控對地漏電,如果遇到這種系列的晶片,鍵控腳3.3V電壓被拉圬,更換按鍵無效,直接換晶片OK(這種晶片也比較好買,只是價格昂貴與整體代換解碼板價格相當)。再就是MCU本身很好壞,都是資料損壞,還有一些EP-ROM資料損壞也與此類似。還有一些機子換了MCU會好,但維持時間不長,在更換主機刷新頻率或更換顯卡時極有可能又壞,那就是設計有問題,建議更換解碼板(比如三星510N510V710N710T710V等其他品牌)。
四 屏
屏一般維修的機會都不大,因為一般都是硬傷導致,能換的就是燈管和膜及背板上的晶片和管子
隻字片語不太詳盡,維修經驗不太多,望大家指點。

网友:
字字珠璣,謝謝你的經驗分享。工作上偶會碰到 LCD 故障,請不吝賜教。

网友(2010-11-27):
感謝你的經驗分享很實用

网友:
這樣的說明經驗,應該會縮短維修的時間,謝謝提供

网友(2010-12-27):
好文趕緊收藏

网友:
很寶貴的經驗分享!謝謝^^

网友(2011-02-25):
感謝樓主...對於初學者而言....受益無窮.....

网友:
哇~~感謝前輩教導經驗

网友(2011-04-15):
好文
經驗是最寶貴的
感謝n_088|

网友:
感謝大大,,,,,,,,,,,對初學者是相當好的資料

网友:
感謝你的經驗分享

网友:
不錯的經驗談..感謝分享.

网友:
前輩的經驗很豐富,感謝無私的分享